关于UART 的FIFO

楼主:
如何写uart的fifo 异步的

网友:
没有代码,网上有一些异步fifo的,可以参考下,还要根据你的要求来设计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器件,FIFO是不是非得自己写,一般用FIFO都是库里面自带的IP核,异步FIFO的控制器自己写的话,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