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C51和PIC八位单片机性能比较(转载)

楼主:
  八位单片机由于内部构造简单,体积小,成本低廉,在一些较简单的控制器中应用很广。即便到了本世纪,在单片机应用中,仍占有相当的份额。由于八位单片机种类繁多,本文仅将常用的几种在性能上作一个简单的比较,供读者在使用时作参考。
1. 51系列
  应用最广泛的八位单片机首推Intel的51系列,由于产品硬件结构合理,指令系统规范,加之生产历史“悠久”,有先入为主的优势。世界有许多著名的芯片公司都购买了51芯片的核心专利技术,并在其基础上进行性能上的扩充,使得芯片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直到现在仍在不断翻新,把单片机世界炒得沸沸扬扬。有人推测,51芯片可能最终形成事实上的标准MCU芯片。

  51系列优点之一是它从内部的硬件到软件有一套完整的按位操作系统,称作位处理器,或布尔处理器。它的处理对象不是字或字节而是位。它不光能对片内某些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某位进行处理,如传送、置位、清零、测试等,还能进行位的逻辑运算,其功能十分完备,使用起来得心应手。虽然其他种类的单片机也具有位处理功能,但能进行位逻辑运算的实属少见。51系列在片内RAM区间还特别开辟了一个双重功能的地址区间,十六个字节,单元地址20H~2FH,它既可作字节处理,也可作位处理(作位处理时,合128个位,相应位地址为00H~7FH),使用极为灵活。这一功能无疑给使用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一个较复杂的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分支,因而需建立很多标志位,在运行过程中,需要对有关的标志位进行置位、清零或检测,以确定程序的运行方向。而实施这一处理(包括前面所有的位功能),只需用一条位操作指令即可。

  例1:如对21H的第0位(相应位地址为08H)置位,只需用一条位指令,
   SETB08H
  对周围的其他位不会产生影响。
  有的单片机并不能直接对RAM单元中的位进行操作,如AVR系列单片机中,若想对RAM中的某位置位时,必须通过状态寄存器SREG的T位进行中转。
  例2:如对RAM中的R0寄存器的第4位置位,则
  BSET6 ;状态寄存器T置位
  BLD R0, 4 ;将T位复制到R0的第4位
  显然,后者比前者要复杂。

  51系列的另一个优点是乘法和除法指令,这给编程也带来了便利。八位除以八位的除法指令,商为八位,精度嫌不够,用得不多。而八位乘八位的乘法指令,其积为十六位,精度还是能满足要求的,用的较多。作乘法时,只需一条指令就行了,即 MULAB(两个乘数分别在累加器A和寄存器B中。积的低位字节在累加器A中,高位字节在寄存器B中)。很多的八位单片机都不具备乘法功能,作乘法时还得编上一段子程序调用,十分不便。

  在51系列中,还有一条二进制-十进制调整指令 DA,能将二进制变为BCD码,这对于十进制的计量十分方便。而在其他的单片机中,则也需调用专用的子程序才行。

  Intel公司51系列的典型产品是8051,片内有4K字节的一次性程序存储器(OTP)。Atmel公司就将其改为电可改写的闪速存储器(Flash),容许改写1000次以上,这给编程和调试带来极大的便利,其产品AT89C51、AT89C52 ……等成为了当今最流行的八位单片机。

  51系列的I/O脚的设置和使用非常简单,当该脚作输入脚使用时,只须将该脚设置为高电平(复位时,各 I/O口均置高电平)。当该脚作输出脚使时,则为高电平或低电平均可。低电平时,吸入电流可?0mA,具有一定的驱动能力;而为高电平时,输出电流仅数十 μA甚至更小(电流实际上是由脚的上拉电流形成的),基本上没有驱动能力。其原因是高电平时該脚也同时作输入脚使用,而输入脚必须具有高的输入阻抗,因而上拉的电流必须很小才行。作输出脚使用,欲进行高电平驱动时,得利用外电路来实现,I/O脚不通,电流经R驱动LED发光;低电平时,I/O脚导通,电流由该脚入地,LED灭(I/O脚导通时对地的电压降小于1V,LED的域值1.5~1.8V)。

  51系列I/O脚使用简单,但高电平时无输出能力,可谓有利有弊。故其他系列的单片机(如PIC系列、AVR系列等)对I/O口进行了改进,增加了方向寄存器以确定输入或输出,但使用也变得复杂。

  一些简装的51产品也相应出现,如Atmel公司的AT89C1051、AT89C2051、AT89C4051等(闪速存储器分别为1K、 2K、4K等,但不能外接数据存储器),指令系统与AT89C51完全兼容,但引脚均为20脚,不光体积小,而且价格低廉,这使得其他的公司竞相仿照。

  不过,原51系列也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如运行速度过慢等。当晶振频率为12MHz时,机器周期达1μs,显然适应不了现代高速运行的需要。华邦公司(Winbond)生产的产品型号为W77系列和W78系列,W78系列与AT89C系列完全兼容。 W77系列为增强型,对原有的8051的时序作了改进,每个机器周期从12个时钟周期改为4个周期,使速度提高了三倍,同时,晶振频率最高可达 40MHz。W77系列还增加了看门狗WatchDog、两组UART、两组DPTR数据指针、ISP等多种功能。

  特别是双数据指针,能给编程带来很大的便利。在51系列中,数据指针DPTR是片内与片外的数据存储器打交道的主要途径(由片外数据存储器读入片内累加器A或由片内累加器A 写入片外数据存储器),也是程序存储器与累加器A之间的数据传送的必由之路。由于频繁的数据交换,特别是数据块的搬运和比较,数据指针非常吃紧,它需要不断地实施现场保护与还原,不光编程变得复杂,而且运行速度也减慢。而当采用两个数据指针时,可以各负其责,互不相扰,轻松地完成上述过程。两个数据指针的选取取决于特殊功能寄存器AUXR1的第D0位DPS。当DPS为0时,选中数据指针DPTR0(复位时DPS也为0);DPS为1时,选中数据指针 DPTR1。DPS位不能位寻址,故不能进行布尔操作,但由于AUXR1的D1位被强制为逻辑“0”,不可能发生由D0位向D1位进位之可能,因而可以通过对AUXR1进行增1来使D0位由0变为1或由1变为0,从而达到双数据指针的快速切换的目的,如:

  例3:
  MOVAUXR1,#0 ; DPS为0,DPTR0有效
   ……
  INC AUXR1 ; DPS为1,DPTR1有效
   ……
   INC AUXR1 ; DPS为0,DPTR0有效
   ……

  ISP功能能实现在系统可编程,可以省去通用的编程器,单片机在用户板上即可下载和烧录用户程序,而无需将单片机从生产好的产品上取下。未定型的程序还可以边生产边完善,加快了产品的开发速度,减少了新产品因软件缺陷带来的风险。由于可以将程序下载并观看运行结果,故也可以不用仿真器。

  单片机的提速运行、双数据指针及ISP功能并非是W77系列所特有的,一些新的型号的51系列产品大都有该功能,如Philips的51LPC系列、 AT89系列中的某些型号、STC89C系列等等。有的单片机还附有A/D、D/A转换、片内EEPROM数据存储器、PWM输出、I2C总线、上电复位检测、欠压复位检测等等,这些新系列的单片机,它们都兼容8051的指令系统。增强功能的实现,大都是由片内新增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来进行设置,这些寄存器被安排在片内特殊功能寄存器区间(80~FFH)的预留地址上。

  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还有STC89C51RC、C8051F331/330等等。可以这么说,新的51产品几乎可以涵盖所有新的功能。由于新型号的芯片种类太多,此处不可能一一列举,读者可根据使用的需求查阅相关的资料.

 2.PIC系列

  PIC单片机系列是美国微芯公司(Microship)的产品,是当前市场份额增长最快的单片机之一。CPU采用RISC结构,分别有33、 35、58条指令(视单片机的级别而定),属精简指令集。而51系列有111条指令,AVR单片机有118 条指令,都比前者复杂。采用Harvard双总线结构,运行速度快(指令周期约160~200ns),它能使程序存储器的访问和数据存储器的访问并行处理,这种指令流水线结构,在一个周期内完成两部分工作,一是执行指令,二是从程序存储器取出下一条指令,这样总的看来每条指令只需一个周期(个别除外),这也是高效率运行的原因之一。此外,它还具有低工作电压、低功耗、驱动能力强等特点。PIC系列单片机共分三个级别,即基本级、中级、高级。其中又以中级的PIC16F873(A)、PIC16F877 (A) 用的最多,本文以这两种单片机为例进行说明。这两种芯片除了引出脚不同外(PIC16F873(A)为28脚的PDIP或SOIC封装;PIC16F877(A)为40脚的PDIP或44脚的PLCC/QFP封装),其他的差别并不很蟆?

  PIC系列单片机的I/O 口是双向的,其输出电路为CMOS互补推挽输出电路。I/O脚增加了用于设置输入或输出状态的方向寄存器(TRISn , 其中n对应各口,如A、B、C、D、E等),从而解决了51系列I/O脚为高电平时同为输入和输出的状态。当置位1时为输入状态,且不管该脚呈高电平或低电平,对外均呈高阻状态;置位0时为输出状态,不管该脚为何种电平,均呈低阻状态,有相当的驱动能力,低电平吸入电流达25mA,高电平输出电流可达 20mA。相对于51系列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且外电路简单。它的A/D为10位,能满足精度要求。具有在线调试及编程(ISP)功能。

  该系列单片机的专用寄存器(SFR)并不像51系列那样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地址区间内(80~FFH),而是分散在四个地址区间内,即存储体 0(Bank0: 00~7FH)、存储体1(Bank1 :80~FFH)、存储体2(Bank2 :100~17FH)、存储体3(Bank3 :180~1FFH)。只有5个专用寄存器PCL、STATUS、FSR、PCLATH、 INTCON在4个存储体内同时出现。在编程过程中,少不了要与专用寄存器打交道,得反复地选择对应的存储体,也即对状态寄存器STATUS的第6位(RP1)和第5位(RP0)置位或清零。如:

  例4:
  CLRFSTATUS ;清零RP1, RP0。选择存储体0
   ……
  BSF STATUS,RP0;置位RP0。选择存储体1
   ……
  BCF STATUS,RP0;清零RP0。选择存储体0
   ……

  这多少给编程带来了一些麻烦。对于上述的单片机,它的位指令操作通常限制在存储体0区间(00~7FH)。

  数据的传送和逻辑运算基本上都得通过工作寄存器W(相当于51系列的累加器A)来进行,而51系列的还可以通过寄存器相互之间直接传送 (如:MOV 30H,20H;将寄存器20H的内容直接传送至寄存器30H中),因而PIC单片机的瓶颈现象比51系列还要严重,这在编程中很有感受。

3.AVR系列

  AVR单片机是Atmel公司推出的较为新颖的单片机,其显著的特点为高性能、高速度、低功耗。它取消机器周期,以时钟周期为指令周期,实行流水作业。AVR单片机指令以字为单位,且大部分指令都为单周期指令。而单周期既可执行本指令功能,同时完成下一条指令的读取。通常时钟频率用 4~8MHz,故最短指令执行时间为 250~125ns。该系列的型号较多,但可用下面三种为代表:AT90S2313(简装型)、AT90S8515、AT90S8535(带A/D转换)。

  通用寄存器一共32个(R0~R31),前16个寄存器(R0~R15)都不能直接与立即数打交道,因而通用性有所下降。而在51系列中,它所有的通用寄存器(地址00~7FH)均可以直接与立即数打交道,显然要优于前者。

  AVR系列没有类似累加器A的结构,它主要是通过R16~R31寄存器来实现A的功能。在AVR中,没有像51系列的数据指针DPTR,而是由 X(由R26、R27组成)、Y(由R28、R29组成)、Z(由R30、R31组成)三个16位的寄存器来完成数据指针的功能(相当于有三组 DPTR),而且还能作后增量或先减量等的运行,如:

  例5:
  LDRd, X ;将X所指的地址的内容装入寄存器Rd中。
  LDRd,Y+;将Y所指的地址的内容装入寄存器Rd
   中,然后Y的地址增1。
  LDRd,-X ;将X的地址减1所指的地址的内容装入
   寄存器Rd中。

  在51系列中,所有的逻辑运算都必须在A中进行;而AVR却可以在任两个寄存器之间进行,省去了在A中的来回折腾,这些都比51系列强。

  AVR的专用寄存器集中在00~3F地址区间,无需像PIC那样得先进行选存储体的过程,使用起来比PIC方便。AVR的片内RAM的地址区间为0060~$00DF(AT90S2313) 和 0060~025F(AT90S8515、AT90S8535),它们占用的是数据空间的地址,这些片内RAM仅仅是用来存储数据的,通常不具备通用寄存器的功能。当程序复杂时,通用寄存器R0~R31就显得不够用;而51系列的通用寄存器多达128个(为AVR的4倍),编程时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AVR的I/O脚类似PIC,它也有用来控制输入或输出的方向寄存器,在输出状态下,高电平输出的电流在10mA左右,低电平吸入电流20mA。虽不如PIC,但比51系列强。

  以上的三种AVR型号其管脚与对应的51系列兼容,如AT90S2313与51系列的AT89C2051的管脚兼容(PDIP-20脚),AT90S8515、AT90S8535与51系列的AT89C51兼容(PDIP-40脚)等等。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介绍的不错,综合起来还是avr的好些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