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遇到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
1.电磁流量计与PLC之间的数据如何取得和编程
2.A/D,D/A模块与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之间的建立
3.PLC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也就是条码扫描仪连触摸屏,触摸屏连PLC,将数据送到PLC来控制动作。
有时间帮忙想想,看如何来实现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1、电磁流量计有多种输出方式,电流、电压或脉冲信号输出,有的还有485接口,所以如何与PLC连接要看具体用的是哪种。看说明书,然后选择相应的PLC模块即可。控制流量的方式,一般采用PID运算和控制。

2、A/D,D/A模块与压力传感器和变频器之间的建立

这个有用PLC吗?有的话,编个PID就可以控制了。没有用PLC的话,选自带PID功能的变频器。

1和2这些温度、压力、流量的控制,一般都用PID运算控制。

3、这个我以前做的方式是条形码阅读器连接解码器,解码器用自由通讯口模式与PLC连接,PLC另一个通迅口再与触摸屏连接。(PLC选双通讯口的,比如S7-200 CPU226,好处是程序比单通讯口的编起来要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