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设计的FPGA程序关于时钟约束的问题

楼主:
同步设计的FPGA程序关于时钟约束的问题?

      在设计过程需呀关注几个问题, 要求整个设计要跑到多少时钟?

问题是,这个规则怎么设计?简单的说比如,系统最大要求时钟是50MHZ,

那么我们做的程序约束要求是系统最大时钟的多少倍,2 或3 或N?

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讨论之

第二。 Quartus 关于时序设置界面如下;

上面Delay requirements 中几个参数怎样设置,标准是什么?

网友:
建议用 timequest 做时序分析 。

在约束的时候 假设系统要求50M 那我就约束到50M * 1.2 。。。

网友:
关于 TSU TCO TPD 和 TH的约束 都是跟芯片的引脚有关的约束
关于他们的设置 得考虑到电路板上的FPGA外围芯片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还跟电路板布线走线延迟有关
Altera有一个时序培训的资料 对引脚的这些设置描述非常详细 名字叫 Altera 时序分析 建议楼主可以去看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