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的FPGA开发板(EP2C8Q208C8N),调试不成功,大侠们帮忙啊

楼主:
本人菜鸟,把买的板子的调试程序加载到自己做的板子里面,能够下载,但看不到任何现象。自己的板子基本上是按照以前的原理图画的,这是怎么回事儿啊?

奉上原理图,和PCB图。

请各位一定要帮忙。

网友:
新板子如何调试?
我也对照别人画的板子看了一下,感觉自己的没什么大问题啊,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如果你说你的板子是参照别人的来做,那么原理应该没问题,然后元件是否都完好这也是问题,另外检查一下焊接,时钟是否有效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应该如何测试?
我现在把电压基本上都测试了一遍,没什么问题,但是怎么就运行不起来呢?

网友:
晶振输出的时钟是否正常?另外,ALTETA的芯片是有在线调试功能的,你尝试一下是否正常,如果可以,说明芯片还是OK的,或者你对比一下配置电路哪里有几个电阻电容的,你检查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在线调试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