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SE语句并行性的理解

楼主:
关于CASE语句并行性的理解
我感觉一般的CASE语句从语法上讲都是有优先级的啊,CASE分支项在前面的先执行啊,但为什么说CASE语句是并行的啊,我的理解是当分支项是相互排斥的时候才是并行的,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一中就是综合指令PARALLEL实现并行性那除外

网友:
因为综合时产生并行电路

if语句是一级一级比较串接

网友:
这就是FPGA中硬件设计语言与程序设计语言的不同之处了

在软件设计中,由于指令是串行执行的,switch中的各个CASE也是有顺序来执行的

但是硬件设计语言中的case一般综合出来的硬件就是并行的几个处理单元,一个选择开关,都是类似的这种结构,LZ看看综合结果就明白啦

硬件描述语言与程序设计语言,不应该停留在表面,觉得都只是设计语言,而且更不应该认为硬件描述语言编译综合之后也是像软件程序设计语言写出来的程序那样一条指令一条指令的去执行,硬件描述语言编译综合后的结果是一个数字逻辑功能电路,由时钟或者逻辑输入来驱动,其内部没有软件程序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