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O口驱动问题

楼主:
我用单片机P0口,采用了10K上拉电阻,然后每个口接了一个3mm的小发光二极管,在下载流水灯程序成功后,一开始指示灯还正常闪烁,但是一小会就不正常了,指示灯到后来干脆一个都不亮了,单片机插到实验板上后正常,单独测试每个发光管也正常。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流水灯用一颗1K电阻做公共的限流电阻,这个接法比较少见到。1/8W的话,计算一下会不会过载了。

网友:
LS说的对,刚开始时只有一个灯亮的话还可以,到后面亮的灯慢慢多起来,那个电阻分压的越来越大,LED上的电压可能已经达不天开启的阀值了,所以就不亮了。你试试不把电阻接在公共端,而是每个灯分别接一个1K的电阻看看。

网友:
电阻应该和每个LED串联

网友:
同意ls意见,感觉就是电阻分压了,应该用个排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用排阻比较好呵呵

网友:
有答案了,我就不多说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