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STM32F107的学习帖

楼主:
       发一个自己做得STM32F107的板子的资料,现已全部调试完毕。以后在这个帖子里不定期的上传学习心得和源代码。源代码是基于ST的库做的,这个学习贴也主要是从软件出发,有兴趣的可以加学习交流群107713711,注明EEWORLD哦~!

先介绍一下这个板子吧:

主芯片:STM32F107VCT6

芯片特点:

n                                      ARM 32-bit Cortex-M3 内核,最高时钟72MHz

n                                    单周期乘除指令指令

n                                    64K SRAM266K FLASH

n                                    216通道12bit ADC

n                                    212bit DAC

n                                  12通道DMA

n                                   80GPIO

n                                  JTAG & SWD调试模式

n                                 CRC校验单元

n                                多达10路定时器,包括2个看门狗定时器,能输出多路PWM,并能够对输入波形采样

n        通信接口齐全

   多达5USART接口

   多达2I2C接口

   多达3SPI接口

     USB 2.0 full-speed device/host/OTG

    10/100M自适应网络接口

开发板特色:

n                              5VUSB供电

n                             BOOT模式可选择

n                             64K E2PROMI2C接口)

n                            全部80GPIO引出,方便用户扩展

n                           网络接口

n                            USB接口

n                           USART接口(RS232电平和TTL

n                           SPI接口

n                         CAN接口

n                         SD卡接口

n                          5ADC输入接口

n                         2DAC输出接口

n                         TFT1.8接口

n                         复位、Wakeup, Tamper和用户按键

n                         4LED

n                         RTC,带电池座

图片传到附件里面了,蓝色的是107的板子,绿色的是103的板子,原理图也上传了

STM32F10x微控制器参考手册 V10.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一个自己做得STM32F107的板子的资料,现已全部调试完毕。以后在这个帖子里不定期的上传学习心得和源代码。源代码是基于ST的库做的,这个学习贴也主要是从软件出发,有兴趣的 ...

呵呵 支持一下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谢

网友:
赶紧上内容啊,否则会认为你是做广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本来打算做视频上传的,但是正在做毕业设计阶段,有些地方不允许这么做,暂时放弃视频,以后会做出视频上传的。可能更新不及时,希望大家能够体谅

网友:
C语言中的枚举(使用固件库必会)

1.  枚举的定义枚举类型定义的一般形式为:
                enum 枚举名{ 枚举值表 };
        在枚举值表中应罗列出所有可用值。这些值也称为枚举元素。
        例如:
                enum Color{RED,GREEN,BLUE};
        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枚举变量
                enum Color myColor;
        为了不用每次都写enum,我们可以用关键字typedef定义Color类型如下:
                typedef enum {RED,GREEN,BLUE}Color;

网友:
2. 枚举变量的说明
        如同结构和联合一样,枚举变量也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即先定义后说明,同时定义说明或直接说明。
        设有变量a,b,c被说明为上述的weekday,可采用下述任一种方式:
        enum weekday{ sun,mou,tue,wed,thu,fri,sat };
        enum weekday a,b,c;
        或者为:
        enum weekday{ sun,mou,tue,wed,thu,fri,sat }a,b,c;
        或者为:
        enum { sun,mou,tue,wed,thu,fri,sat }a,b,c;

网友:
3. 枚举类型在使用中有以下规定:
        a.枚举值是常量,不是变量。不能在程序中用赋值语句再对它赋值。
          例如对枚举weekday的元素再作以下赋值:
                sun=5;
                mon=2;
                sun=mon;
          都是错误的。
        b.枚举元素本身由系统定义了一个表示序号的数值,从0开始顺序定义为0,1,2…。如在weekday中,
        sun值为0,mon值为1,…,sat值为6。
        【例11.10】
        main(){
                enum weekday
                { sun,mon,tue,wed,thu,fri,sat } a,b,c;
                a=sun;
                b=mon;
                c=tue;
                printf("%d,%d,%d",a,b,c);
        }
        c.只能把枚举值赋予枚举变量,不能把元素的数值直接赋予枚举变量。如:
                a=sum;
                b=mon;
        是正确的。而:
                a=0;
                b=1;
        是错误的。如一定要把数值赋予枚举变量,则必须用强制类型转换。
        如:
                a=(enum weekday)2;
        其意义是将顺序号为2的枚举元素赋予枚举变量a,相当于:
                a=tue;

网友:
4. 在函数参数中使用枚举变量
        例如我们定义一个设置LCD颜色的函数SetColor,函数声明如下:
        void SetColor(Color color)
        调用形式如下
        SetColor(RED);

网友:
5. ST固件库中的枚举
        a. stm32f10x.h中定义了几种常用的枚举类型,在编程的时候可以使用
                #ifndef __cplusplus
                typedef enum {FALSE = 0, TRUE = !FALSE} bool;
                #endif
                typedef enum {RESET = 0, SET = !RESET} FlagStatus, ITStatus;
                typedef enum {DISABLE = 0, ENABLE = !DISABLE} FunctionalState;
                typedef enum {ERROR = 0, SUCCESS = !ERROR} ErrorStatus;
        b. 另外,在固件库的其他地方也多次用到枚举类型,这里不再列举。

网友:
呵呵,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最近要有STM32F107得活动,这个帖子先这样,做活动得时候再更新

网友:
太慢了吧

网友:
看的一头雾水:L

网友:
很实在,强烈支持一下!!

网友:
希望能继续提供更多的资料,哈哈

网友:
就没有了??????

网友:
继续更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羡慕你啊,我才刚开始学,感觉这个好难啊,期望以后能多多帮助我

网友:
最近准备学otg,请问有USB 2.0 full-speed device/host/OTG 的程序例子吗,能发一个?谢啦!

网友:
初学者,希望多指点啊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正打算用107

网友:
默默的顶下。。

网友:
楼主,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棒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