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控制系统的电路!

楼主:
各位高手大大,小弟不才。对路灯控制系统的电路摸不到头绪,望各位人才能相助于我,给小弟点思路!

题目:

34、 路灯控制器的设计与制作

设计任务与要求

(1)设计制作一个路灯自动照明的控制电路,当日照光亮到一定的程度时路灯自动熄灭,而日照光亮暗到一定程度时路灯自动点亮。

(2)设计计时电路,用数码管显示路灯当前一次的连续开启时间。

(3)设计计数显示电路,统计路灯的开启次数。

网友:
不知道这样是否合适:

(1)使用光敏传感器检测日光,由于有开关灯不同的阀值要求,所以可以用AD来采样判断,或者用比较器。

(2)控制器用单片机就基本足够了。由于显示时间需要数码管比较多,所以使用动态扫描方式,或者用专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

(3)第三点基本上不成问题了。可以增加一个按键,在开启时间和开启次数间切换数码管内容。如果使用比较器的情况下,可以直接使用中断实现计数,如果使用AD的情况下,可能时钟显示会有更新延时的机会较大。

 题目看上去不是太复杂,但首先你要规划好,把硬件平台构建起来。

好奇问一句:是不是毕业设计或者是课题设计啊。

又到每年毕业时。顺祝学业进步,端午快乐。

网友:
不是毕业设计啦·我才大2的,只是自己看到这题目,想要用multisim10进行仿真下,可没光敏电阻。想用不同的阻值来代替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嘿嘿老兄  知道怎么做以后可以和我分享吗?我也很想做这个的。。。谢谢啊

网友:
提醒一下楼主 很有学习的欲望这是很好的。但是我建议你还是实际动手做一做效果肯定会更好,仿真有的时候不是太靠谱。呵呵 只是一点建议。

网友:
LZ,我现在也弄一个模拟控制路灯,不知道能否分享你的资料呀?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