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们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问题

楼主:
电容我能查到的作用有以下四种

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滤波:将整流以后的锯齿波变为平滑的脉动波,接近于直流。
储能:储存电能,用于必须要的时候释放。
但是请看这个集成电路,是一个智能充电器,不是信号处理芯片,感觉用不到耦合滤波和旁路阿,也看不出哪里用到储能.所以想请了解的大侠给指点一下我篮笔标出的电容都是什么作用,看不清楚的请下载放大,谢谢.

网友A:
要加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加速吗?
加速是什么意思阿,不好意思我是菜鸟.

网友B:
最上面那个跟最下面那个,应该都是滤波的~
中间那个,应该算是储能的吧~
最上面那个,是滤除掉降压整流后的一些高次谐波~
中间那个,使MOS管的G极电压不能快速阶跃变化,使它有一定的坡度~
最下面那个是使电池两端的电压变得更加平滑吧~

以上只是个人见解,才疏学浅,不对之处,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那个跟最下面那个,应该都是滤波的~ 中间那个,应该算是储能的吧~ 最上面那个,是滤除掉降压整流后的一些高次谐波~ 中间那个,使MOS管的G极电压不能快速阶跃变化,使它有一定的坡度~ 最下面那个是使电池两 ...
你说的都很有道理,另一个论坛大哥告诉我电容只有一种作用,就是储能,由此引申出其它用途,第一个的确滤波,由于储能变成了大水池,第二个说的也很对,由于储能把G极钳制在低位叫启动电容..第三个注意图里的放大器,电池是向其输入的,所以电容器可将电池参数拉高,拉进放大器分析电池状态.不过我认为你说的也有道理,还在继续追问.

网友C:
个人认为,中间那个隔直流用,其余的虑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中间那个隔直流用,其余的虑纹波
芯片里不都是直流的么,为什么要隔,隔哪里直流呢?

网友C:
zxpla,早上我认为中间电容隔直流,是把mos管当作晶体管看待了,电容不会影响mos管得工作,应该就不是隔直流的作用了,mos管不熟悉没有啥么建议。
刚才又问了问同事的意见也是,那个电容不影响右面mos管工作,具体的作用不是很清楚,还请坛子里的大侠帮助分析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zxpla,早上我认为中间电容隔直流,是把mos管当作晶体管看待了,电容不会影响mos管得工作,应该就不是隔直流的作用了,mos管不熟悉没有啥么建议。刚才又问了问同事的意见也是,那个电容不影响右面mos管工作,具体的 ...

阿,前辈,那个我实际做的放置的就是PNP晶体管,这个技术手册上放了不同的电容,PNP的是220nF,MOS是100nF,能再给我具体讲一下你说得隔直作用么?全是直流的,为啥还要隔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阿,前辈,那个我实际做的放置的就是PNP晶体管,这个技术手册上放了不同的电容,PNP的是220nF,MOS是100nF,能再给我具体讲一下你说得隔直作用么?全是直流的,为啥还要隔呢?

前辈还是仙猫大侠那个量级的啊,我是小辈。。。

隔直流的作用我认为说错了,就象你说的都是直流还隔什么啊。我今天又查了些资料,现在也认为那个电容是平滑阶跃作用,阶跃信号作用在电容上瞬间两边电压连续,之后在通过其他路径充、放电,通过调整充放电时间常数可以控制电平上升下降到某个阈值的时间。

电容串联在数字电路里也有一种解释做钳位,来控制阈值,这个我没接触过不清楚,还是等待高手来解释吧。

呵呵,这也是我的个人见解啦,我还会接着查阅些资料补充,欲知详情还要请前辈们指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还是仙猫大侠那个量级的啊,我是小辈。。。隔直流的作用我认为说错了,就象你说的都是直流还隔什么啊。我今天又查了些资料,现在也认为那个电容是平滑阶跃作用,阶跃信号作用在电容上瞬间两边电压连 ...
哦,谢谢,你让我进一步理解了

网友E:
中间那个应该是用来自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那个应该是用来自举的。
我查了一下,前辈说的有些道理啊,应该是增加电压以增强MOS管驱动能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