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我在用AT89S52和MAX485连接与计算机通讯,隔离电路图如下,我主程序中让单片机一直发送一个数据比如0x55,在接收中断中让单片机接收到数据后再把接收的数据发出来。但问题是单片机发出来的数据一直不对经常发FF,此时计算机发送任何一个数据单片机回发的也不对,但我复位多次后单片机反而工作正常了,按照我主程序中一直发55,计算机发送一个数据单片机回发的数据也对。但我再复位几次,计算机显示单片机发送的数据又不对。再复位几次可能又就对了。我怀疑是硬件问题,这块板是我新画的。请大家看一下。VDD和VCC是一个电源模块出来的两路隔离5V。VCC给单片机供电,VDD给Max485供电。我怀疑是不是隔离电路那里有问题

网友:
怎么没有回复的呢,自己顶!别沉了,坐等大家的意见!

网友:
我看电路好像没有什么大问题啊。
严重怀疑LZ的发送与接收的时序有问题。
我看了一下你画的图上,DE与RE都带杠,
MAX485手册上DE是不带杠的。不知道这个地方使能的时序对了没有???

网友:
我也觉得这个硬件电路没什么问题,我在另外一块板上也是用的这个电路,一直工作正常。这次就是换了个24V转两路5V的电源模块,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电源的问题?更奇怪的是,他有时候收发的数据是正常的,我复位后就不正常了,不正常时,我复位几次又正常了

至于max485的收发控制是通过521的另一端接的单片机引脚控制的。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沉了,大家都进来看一下吧,帮忙分析分析,遇到瓶颈了!

网友:
咱不能急啊,理一下思路。
你能不能发一个计算机端的电路上来看看??

然后就目前情况我们来做下面测试:

1、把那个隔离的去掉,试试看能不能正常。而且要把他们的电源同用一个不要再用两个电源。
2、把/RE,DE接高电平,单片机只发送,看计算机接收的数据正不正确。
3、在单片机端做一个能够显示数据的东西,把/RE,DE接低电平,只接收,看它正确接收计算机发来的数据否。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计算机端很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个232/485转换器(24V供电),将其D+端接A,D-接B,最初我本意就是让单片机接收数据,然后做相应的驱动数码管显示,但我发现不显示,我就想看一下单片机接收到到底是啥数据,就写了个程序让单片机一直发某个数据(我写的是0x55),收到数据就回发一次,再继续发之前发的数据(0x55)。但发现单片机不发0x55,在计算机上收到的是FF,此时计算机发给单片机的数据单片机感觉就像不理一样,还发FF,有时会回发F3,或FB,反正就是不正确,我将单片机复位几次就发55了,此时我发01,他就回01,总之就是工作正常,可是我再复位几次,又就不正常了

网友:
485总线发送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些,看看发送几次以后,是否存在总线被拉死的现象,如果是,那么就会有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不准确的情况发生。

网友:
msn:njlianjian@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