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与FPGA求助

楼主:
打算将28335与FPGA通过相连,

但是目前28335的xintf已经用于片外ram,

是否还有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
直接把地址线、数据线相连呢

直接把地址线、数据线相连呢?我正好也想做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没太明白
直接把地址先数据线相连?
现在的问题是xa和xd都已经与片外ram相连了,FPGA也连到这些引脚上可行么? 应该会存在冲突啊。
比如,从片外ram运行程序,还要与fpga进行通信,不会出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