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线路板继电器的生产工艺

楼主:
最近在学关于线路板继电器方面的知识,主要是JQC-3F、T73、JQX-14FF3这三种型号,哪位大侠有其中一种型号的生产工艺流程,或者作业指导书之类的资料,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
你可以和他们的供应商沟通一下!JQC-3F的一些技术参数!

电路板式继电器 JQC-3F(T73)
触点参数
触点形式 1H 1Z
接触电阻 ≤100mΩ(1A 6VDC)
触点材料 银合金
触点负载(阻性) 7A 250VAC/30VDC 10A 250VAC/30VDC
性能参数
绝缘电阻 100MΩ
介质耐压 线圈与触点间≥1500V 1分钟
断开触点间≥750V 1分钟
动作时间/释放时间 10ms/5ms
引出端方式 印制板引出端
线圈参数
额定线圈功率 360mW(48VDC 0.51W)
线圈规格表
额定电压VDC 吸合电压VDC 释放电压VDC 线圈电阻Ω±10%
3 2.25 0.3 25
5 3.8 0.5 70
6 4.5 0.6 100
9 6.8 0.9 225
12 9.0 1.2 400
18 13.5 1.8 900
24 19.0 2.4 1600
48 36.0 4.8 4500

网友:
谢谢,因为我之前是做微型马达这个行业的,现在想自己搞个小作坊做做,但马达投资有点大,刚好一个做外贸的朋友有卖这种继电器,就像做下了,我对这个产品的整个生产流程只是有一点了解,但生产工艺细节不知道,这样即使我设备买过来也很难搞的起来的,请个技术人员又请不到。所以只能通过网上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