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用过OP07调零,调零时电路怎么接的?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群主在坛子ID:Kata

有没有高手用过OP07调零,调零时电路怎么接的?

网友:
我用过,用一个滑动变阻器就行吧

网友:
一个变阻器不好调,往往误差比不加电阻器还大

网友:
嗯,输出腿和输放腿怎么接?

网友:
确实,每次用每次调还差不多

网友:
两个固定电阻和一个电位器,三个电阻串联起来调零,调节范围限制在2mw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是输入输出腿悬空还是怎么接?

网友:
是啊,电位器调节精度很差,基本上调不准,或者使用多圈电位器

网友:
手册上讲,输入输出腿悬空 问题是我测的电压就是几个毫伏

网友:
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悬空就好了,接上单圈电位器精度往往是变差了

网上到处是这种接法,原理上可以,实际上不好用,

网友:
OP07调零,理论上可以,实际电路中很难做到。如果对运放要求高,可以考虑轨-轨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