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功自己做的TKStudio大家有用过吗?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NXP Cortex-M0/M3交流(87394268) 群管理员在坛子里的ID:pepsi360

请教一个问题,周立功自己做的TKStudio大家有用过吗?

网友:
用过 对于新手无所谓,还行。 有一些寄存器的值,比如GPIO的什么的。不能直接查看。

网友:
哦,我现在用这个软件,怎么还要另外安装MDK编译器呀?不是应该安装的时候就应该带的吗?

网友:
他得用MDK的编译器。

网友:
哦,也就是说自己得下一个这样的编译器? 那还不如直接使用 MDK 好了?

网友:
是。要是不用周立功的TinyM0,就不用了。

网友:
哦,我现在手上就是 TinyMO-Cortex-MO,莫非用这个开发工具必须用TKStudio?

网友:
是啊 不用他们的仿真器,就不用了。

网友:
可以用MDK连tinym0的

网友:
这样呀,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周立功的这个开发工具只有他们自己的软件才能支持?

网友:
有个驱动,装到Keil MDK那边就可以了,这样Keil MDK就能够直接连tinym0

网友:
用个keilc,别用仿真器,这种档次的arm,菜鸟才用仿真器。

网友:
我问周立功的技术支持,好象也是说必须要用TKStudio才能连他们的TinyM0

网友:
仿真器更多的是当烧写工具用

网友:
那确实,不需要太多的仿真调试工作

网友:
必须要用TKStudio才能连他们的TinyM0,否则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