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电源芯片的选择

楼主:
FPGA电源芯片的选择:

        FAPGA 电源芯片一般分为内核电源和IO电源。 怎样选择电源芯片的功耗大小这是一门学问。 电源芯片的大小跟所使用的逻辑门容量和速度都有关。速度越快,功耗需求越大。逻辑容量越大,功耗也越大。 NI 半导体器件 为FPGA 厂家提供配套的电源芯片,也提供公式粗略估计FPGA 容量和速度一定情况下,功耗的大小。可以为我们电源芯片选型提供参考。

网友:
最好能够给出常用电压等级的芯片型号

网友:
现在又很多的电源厂家都瞄准了这个应用方向,推出了多种的电源组合方案。但从FPGA的使用情况了看,CORE和I/O的电流有一定的差异,现在大家都追求CORE电流小,这样功耗相对低,但I/O电流视乎具体应用,。所以到具体项目,大家仍然偏向独立电源。相反,如果在板级上的应用,不局限于给同一个芯片供电的应用,大家都趋向于多路电源,见得比较多的是大电流的DCDC。:$ ,不知道观点是否有纰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