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小技巧....一个简单程序

楼主:
   这个地方我想把254再变化大点,,但是如果到257

 SUBB A, #254
 ;///////////////////////////////////////////////////////////////////////////////////////////////////////////6.17修改时间
 JNC PRG_LONG
 JMP KEY_ID1

   这个地方我想把254再变化大点,,但是如果到257

 SUBB A, #257

这样可以不???

我的是8位的单片机,,,好象不行..两个问题

1. SUBB A, #257是不是不行

2.如果不行这个地方如何整

网友:
LZ请看看反码的问题,减一个数就是取反加一

如果是无符号数就256啦,因为它是8位,这么整吧,改32位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16位就可以,多一个字节。

网友:
高字节存01H,低字节存01H,计算方法为01*256+01=257

网友:
请把程序修改完整可以不??我那个上面修改个完整的出来

网友:
使用两个字节来进行操作,这样就能够实现从0-65535进行操作了。

网友A:
请把我上面具体变化下好不???
SUBB A, #254

JNC RG_LONG
JMP KEY_ID1

意义不变化,,,254
变化到1000...如何整,,搞个具体的完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把我上面具体变化下好不??? SUBB A, #254 JNC RG_LONG JMP KEY_ID1 意义不变化,,,254 变化到1000...如何整,,搞个具体的完整的

用双字节来减,低位减低位,高位用带借位减法。

汇编指令用得少,指令不是很熟悉。

1000 =  0x03e8

假定R2、R3存放被减数高低字节

MOV R0,#0X03

MOV R1,#0X0E8

MOV A,R3

SUB A,R1;低位用不带借位减法

MOV A,R2

SUBB A,R0;高位用带借位减法

JNC RG_LONG
JMP KEY_ID1

网友:
楼上的请确下上面这个程序,,,是不是 有小地方有误差??

网友:
;假定R2、R3存放被减数高低字节
;R2放高位,R3放低位
;计算R2R3 <- R2R3 - 1000
;1000 =  0x03e8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1000H
MAIN:

        MOV R2,#55H        ;被减数高位
        MOV R3,#88H        ;被减数低位
        MOV R0,#03H
        MOV R1,#0E8H
        CLR C                ;清借位标志,51没有不带借位的减法指令
        MOV A,R3
        SUBB A,R1        ;低位用不带借位减法
        MOV R3,A
        MOV A,R2
        SUBB A,R0        ;高位用带借位减法
        MOV R2,A
        JNC RG_LONG
        JMP KEY_ID1

RG_LONG:
        NOP
KEY_ID1:
        NOP
LJMP MAIN
END

网友:
我这个程序实际上就是利用A来判断按键时间的长和短来进行程序的选择和跳转,,A是个未知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