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牌子PLC的脉冲指令好用?并且效果也好?

楼主:
就单路脉冲来说,那个牌子PLC的脉冲指令好用?并且效果也好?(台达,LG,三菱,西门子,施耐德,欧姆龙。。。。)

EMERSON有ABS(当前值读取指令)

 ZRN(原点回归指令)

 PLSV(可变速脉冲输出指令)

 DRVI(相对位置控制指令)

DRVA(绝对位置控制指令)

简单\方便使用,且脉冲输出是2路,每路都是100K

三菱和西门子 欧母龙都不超过20K..台达的只有EH系列是2路200K.

网友:
选台达吧,我用过的是DVP-SC。
DVP-SC 系列为一12 点(8 输入点+4 输出点)PLC 主机,除提供丰富的指令集(与SA/SX/SC 指令集相同)、8KSteps 的程序内存并具有高速脉冲输入(X10、X11)及输出(Y10、Y11),总和频宽可达130KHz,单一输入或输出最高可达100KHz。另外配合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提供定位控制及原点复归指令。可连接SS 系列全系列扩展机。

这个PLC的高速输入和高速输出都可以达到100KHz。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价格也只有5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