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5KHZ的脉冲信号变成正负7.5V的差分信号

楼主:
各位高手:

  怎样把5KHZ的脉冲信号变成正负7.5V的差分信号。

       有电路图吗?:(

网友:
请把现状,要求再说详细点~~~~~~~~~~

网友:
就是要把单片机输出5KHZ的脉冲变成变成正负7.5V的差分信号,然后送给负载。
现在就是要设计一个电路把5KHZ的脉冲变成变成正负7.5V的差分信号。

网友:
 如果输出差分电压不要求很准的话,有个贼简单的办法,就是用让单片鸡输出反相的两个的脉冲信号,分别接给RS232驱动芯片的两个TX通道。 但如果要电压准就需要自己做±7.5V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