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3.3V 和1.8V上电顺序

楼主:
DSP所需电源有 3.3V 和1.8V ,如果用不同的电源供电,电源的上电顺序是有特殊要求吗?

网友:
要查具体型号的器件手册。

网友:
看了点资料,这是一个内核和I/O口上电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要求内核先上电,再上I/O口的电,有的芯片也可同时上电。但是2812是先上I/O再上内核的。

网友:
软启动

设计可控上电顺序的电路

网友:
有專用的晶片

請使用TPS767D3015
這是TI公司生產專屬的控制晶片

网友:
一般情况下 内核先上电 再上IO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