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之倾角测试

楼主:
首先来张全身照

近一点看看,显示的是啥。 其中x,y,z表示当前三轴的测量值,dx,dy,dz表示与x,y,z轴的夹角,也就是我们说的倾角

来展示一下倾角测试,看看现在的夹角,与x轴逆时针方向夹角-29度

来看看位置,哈哈,一个拍,手太少。。。。。相机也很差,将就一下吧

用个尺子量一下,这是我老妈帮忙拿尺子的,哈哈。。。不是很准,相机拍得也不清楚

收工,不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来张全身照   48400   近一点看看,显示的是啥。 其中x,y,z表示当前三轴的测量值,dx,dy,dz表示与x,y,z轴的夹角,也就是我们说的倾角 48401   来展示一下倾角测试,看看现在的夹角, ...

尺子那个图 看了好久才看出来 哈哈 似乎是我们小时候玩的角尺

网友:
不错,显示的很全面!

网友:
LZ的液晶是什么来的啊?

蓝色的很不错!!

网友:
LCD 型号为 SO12864

网友:
楼主没给传感器一个特写,

网友:
问下啊:楼主用的加速度传感器是7455吗?我现在做的这个有两个轴误差很大,应该怎么用软件校正下啊?庆指教哈,谢谢了~~

网友:
不知分辨可达到多少?我看没有小数点是不是1度?

网友:
很不错的哟!看下能不能分享思路!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一下如何将  加速度值  转化成  对应的  夹角值???

谢谢了!!

网友:
a=dv/dt;因此对a积分就得到瞬时速度v,而v=ds/dt,因此对a二次积分就得到位移s,两个传感器的s相比,就得到夹角

但这样误差很大,不如直接用角速率传感器

网友:
倾角传感器如果真在实际项目中的应用还是建议VTI的SCA100T,SCA103T和SCA61T更稳定,准确。

网友:
和O

好啊,我想学学,求拜师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得不错

网友:
楼主也不分享下 程序!!

网友:
脑袋好疼,脑袋好疼,脑袋好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