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P 后程序启动的疑惑

楼主:
M0开发板IAP疑问,,,,,,

if (*GpulFlagPoint == HIGH) {
        userProgram = (void (*)()) (HIGH+1);
    } else {
        if (*GpulFlagPoint == LOW) {
            userProgram = (void (*)()) (LOW + 1);

前面的代码已经将程序USER程序下载到Flash中的HIGH 或者LOW位置,为什么启动时函数指针要+1才能启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而用户代码的首地址处放的是堆栈地址,下个的地方放的是代码的复位地址!
这是我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