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重量传感器对动态的物料进行流量的测量

楼主:
重量传感器对动态的物料进行流量的测量,但我确定不了采样的时间脉冲,所以确定不了整条生产线的流量(安装方法是这样的:在一条输送带的出口处装一个斗,斗上装上重量传感器,在输送带上的物料落在斗上进行称重,然后再落在另一条输送带上) ?如果物料在斗上是流动的,测量精度怎么都不会很高,我想如果是连续流动的话,不妨把传感器信号放大后经V/F转换成脉冲,对脉冲进行记数,所得到的脉冲数能和流过的物料重量相对应,免去了采样时间的确定。

网友:
重量传感器是指什么呢?传感器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
重量传感器一般就是测力传感器,只是重量是测垂直方向的传感器,其他的测力传感器是测任意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