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的GPIO口在初始化后的状态

楼主:
DSP的GPIO口在初始化后的状态,通过上拉或下拉电阻来决定初始化后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大家觉得这样的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的阻值一般在1K 和10K之间,定这个值要看DSPI/O口的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