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CRT高清监视器?

楼主(2010-06-18):
如何选购CRT高清监视器?
可能有些消费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自己组建监控设备,在购买模拟高清监控摄像机和DVR录像系统后,发现实际组建的图像效果远比在商家那里试用要差很多,同样的产品和设备,为什么会存在效果差距?最后我们发现,原来是监视器的原因,很多商家为了节省资金,并没有购买监控专用的监视器设备,而是用闲置的显示器或是电视充当监视器使用,本以为成像的好坏只取决于摄像机的效果,把大部分精力和资金都投放在监控摄像机上面,从而忽视了监控监视器的作用,造成效果的差异。
作为安防监控系统主要的重要一员,监视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就好比电脑中的显示器,负责输出影像并直观的呈现给我们观看,因此,监视器效果的优劣直接影响选购的整套安防监控产品的实用性,毕竟监控设备中也只有监视器是最直观能体现效果的设备,充当着实时监控和录像回放的主要功能,虽然目前来看LCD监视器盛行,摄像机从模拟高清逐步走向数字高清,但是由于成本的偏高,CRT还是有一定的市场份额,那么如何组建成本较低的模拟高清监控系统,我们先来谈谈CRT高清监视器如何选购?
一般消费者认为只要是电视机就可以承担监视器的作用,其实这里面存在较明显的效果差距,主要来自下面3个方面:清晰度差别、一般老式的CRT电视机的显像管清晰度通常只有400线左右,而监视器却可以轻而易举做到这一点,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图像清晰度,都是600线起步;色彩差别、荧光粉的不同导致专业监视器的视放通道在亮度、色度处理等方面应具备精确的补偿电路和延迟电路,以确保亮/色信号和三基色信号的相位同步,可以把把原始的信号忠实地重放出来,微小的错误都能够在监视器看出来,这一点电视机无法做到;扫描方式、通常用旧电视替代监视器,通常都是50Hz隔行扫描的,50Hz即图像每秒隔行刷新50次。而以现在最普通的监视器也是60Hz逐行扫描电视为例,不仅仅把刷新频率提高秒钟60次,同时逐行扫描减少减少画面闪烁,再增加扫描线。
市场鱼龙混杂 如何购买高清CRT监视器?
由于LCD监视器的进一步发展,CRT监视器的市场份额正以每年约3%左右的份额逐步减少,呈萎缩状态,我们相信未来5年时间里LCD监视器将逐渐取代CRT监视器,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但是由于CRT监视器价格便宜,在模拟设备中清晰度高,仍然是市场的主流产品。市场上现有的5寸到34寸,50Hz、60Hz、75Hz、100Hz系列监视器能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要,其中,75Hz、100Hz无闪烁的特点更能满足高清客户的需求。目前市场上CRT监视器的问题是非主流的产品鱼龙混杂,导致市场混乱。同时,专业监视器采用民用电视显像管的现象较多,导致监视器市场一度混乱
超高扫描线的CRT监视器价格仍不菲
我们如何购买模拟高清CRT监视器?
我们要想购买高清CRT监视器,首先要从扫描线说起,这个概念和模拟摄像机的“线”是一样的,是清晰度的计算单位,通俗点儿讲就是指电视机在水平方向能够分辨的线条数。由于传统的电视机接收的是电视台发射出来的射频信号,这一信号对应的视频图像带宽通常小于6M,因而一般老式的CRT电视机的显像管清晰度通常只有400线左右,试想一下,我们购买了高清540线甚至600线的模拟监控摄像机,本以为可以更加清晰,但如果配合电视使用,却只能发挥到400线的水平,我们要知道往往540线摄像机的价格可以买2个420线的产品,岂不是很浪费,而监视器却可以轻而易举做到这一点,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图像清晰度,都是600线起步,故专业监视器在通道电路上比起传统电视机而言应具备带宽补偿和提升电路,使之通频带更宽,图像清晰度更高,一些稍好的产品可以达到1250线的标准。
清晰度虽然可以代表监视器的效果,但是扫描频率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实现高清无闪烁至少选择60Hz逐行扫描频率的监视器,虽然和清晰度无关,但是低扫描的监视器会出现闪烁拉丝等现象,大大影响效果,所以作为选购高清CRT监视器,首先要在注意这方面问题,推荐下面三种扫描格式CRT作为高清监视器的必要条件:
一、60Hz逐行扫描,它的出现是监视器效果质的改变,其优点是消除大面积闪烁,又有良好的行结构,画面细腻同时不闪烁。这也是为什么看到60Hz的监视器比100Hz的还要贵的原因;
二、100Hz隔行增强,为了克服50hz隔行监视器存在的噪波大、图像闪烁等缺陷,所以通过倍场的方式实现100hz隔行扫描,使人的视觉产生错觉,掩盖大面积闪烁的缺陷,由于仍是隔行扫描,所以难以掩盖结构的细腻性,为了克服图像的结构问题,之后推出的增强型100HZ,其效果已经和60HZ逐行模式不相上下;75Hz逐行高清、它和60Hz逐行扫描数字处理的原理基本差不多,刷新率由60Hz提高到75Hz,但其意义不仅仅是提高15Hz而已,而是科学技术上又迈了一大步,使得图像更加稳定,细腻逼真,色彩更加鲜艳。
安防
监视器
如何
闲置
消费者

网友A:
有高清的CRT,同时也有高清的LCD屏幕;
但是价格都非常的高;我知道7寸的高清LCD屏幕,深圳就有企业在做,客户基本上是面向国外,主要应用是在电影或电视台拍摄过程中的监控和检查;
同样的产品还有14-22寸的.这些都是专业级别的监控.
普通液晶显示器分辨率也越来越高.我个人认为也可以拿来作为普通家庭的监视使用;
CRT的高清监控还是比较少;不建议选择,体积太大,分辨率和刷新频率越高,越容易损坏.对扫描电路要求也越来越高.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