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Xpresso -- 你对它没感觉吗(全面深入的感受)

楼主:
用LPCXpresso差不多一个多月了,发现最近越来越喜欢它了,但是也发现了它的很多不足,下面将深入全面地与大家一起讨论它的优缺点:

LPCXpresso -- 我到底喜欢你什么?

1. 可人的IDE界面:

界面非常华丽,应用也非常快捷,是一款非常不错的软件

2. 官方主页也能打开:

每次打开软件自动打开官方主页,可以随时了解最新信息

3. PDF照样阅读:

可以直接打开PDF,方便阅读软件信息

4. 压缩文件也不放过:

打开压缩文件,防止例程文件被无意中修改

5.条件编译一览无遗:

可以直接看见没有编译的代码,更加方便修改代码

6.函数代码方便快捷:

按F2就可以看见函数和变量的原型和定义

7.代码问题,尽收眼底:

代码错误或警告可以在左边看到是那个文件或函数问题,也可以在最右边看到,分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错误或警告类型。

8.方便快捷的快捷窗口:

常用的快捷方式都能在这里找到

9.自动生成C文件和H文件的必须信息:

设置好后,会自动添加信息

10.可以直接打开文件夹:

点击红圈后,可以直接打开工程文件的文件夹

11.同伴兄弟,齐心合力:

光标放在一个变量或函数上时,会自动显示相同函数或变量

12.代码编辑,自动生成:

编辑代码时,会自动生成括号的另一半,变提示函数的完整性

       喜欢LPCXpresso这些理由,够了吗?还需要我在找吗?再找一万个,够不够?

网友:
13. 文件和文件夹自动加载:不需要像MDK那样右键加入文件或文件夹,只需要把文件或文件夹放入工程文件中,编译时会自动加载。

14. 工程文件管理:工程文件管理和MDK不一样,MDK应用的是虚拟的文件管理模式,工程和文件的结构可以不通。而LPCXpresso中文件结构是完全一样的,不需要特别设置。

15. 自动设备NXP-Link:不需要专门安装驱动,也不需要专门设置,自动设别。

16. 下载仿真时,自动显示现在时间。

.

.

.

10000. 强大的窗口管理:可以随心所欲的改变任意一个串口大小,方便快捷。

.

.

.

网友:
LPCXpresso  -- 让我喜也让我忧?

当然LPCXpresso 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也很大程度性质了它的使用。

      我想NXP设计开发板时一定考虑的非常周到?不支持MDK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足。如果支持MDK,我想使用LPCXpresso的人将大减,我就不想暴力拆卸开发板(这难道就是NXP的开发板不打邮票孔的原因吗?),才硬着头皮使用LPCXpresso,刚开始非常不喜欢它的风格,和我们常用的开发平台截然不同。当慢慢使用后才发现,那原来是它的优点。

下面谈谈自己认为它的不足之处,只站在使用者的角度进行:

开发板的不足:

1. 没有邮票孔,不易分开开发板,所以,使得资源不能再利用。

2.不支持MDK等流行平台,使得开发板是使用受到限制。

3.没有预留跳线,不能下周工的开发板一样,可以通过跳线短接,屏蔽掉仿真器。

4.下载速度相对比较慢(比JLINK,ULINK等慢)。

     正因为以上原因导致了NXP的开发板和LPCXpresso连体,所以顺便说了一下,下面谈谈LPCXpresso平台的不足。

1.文件包含比较麻烦,除了像常规开发平台那样设置文件结构以外,必须设置包含路径编译才能通过。

2.编译速度比较慢,每次编译的时间都是常见编译器的几倍(和MDK等比较)。

3.没有完整的库函数,有些比较常见的C库函数不能使用。例程中的函数不够完整,很多函数需要自己编写,如果能想STM32那样就好了。

网友: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出来,LPCXpresso是一款非常好的软件,希望它能够继续走下去。大家有什么感受也希望发上来,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看来你是个高手啦!!!

有时间指点我吧!!用MDK调试LPC遇到问题,现在又转到LPCXPRESSO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早就应该这样了,哈哈!!!!!!!!

网友:
对它早有感觉了,就是功能太多有点烦了

;P ;P ;P

网友:
这么多人用免费的,怎么没人说是感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指点我吧!!用MDK调试LPC遇到问题,现在又转到LPCXPRESSO

有问题才能进步,呵呵。不要轻易放弃啊

网友:
哇 相当详细的分享 赞一个

网友:
希望后面也有网友来补充一下,使用LPCXpresso感受,共同学习!!!!!!!

网友:
才刚刚开始使用。。。 ,学习下先

网友:
不是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吧,你多熟悉一下,你就不这样看了,有很多优点的!!

网友:
IAR,KEIL,jlink要是来收版税用的人就多了。
大家还是多用用这个,支持正版

网友:
呵呵 目前编译器代码的容量受限 好的是一般的应用是足够了

网友:
基于eclipse的所有硬件开发平台,都是华丽丽的鸡肋,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干起正事来,掉链子....
eclipse号称是任何平台都能包容,似乎是很牛逼的工具,但是我只有一块煤球要砸的时候,发现真的不如用过锤子来的快捷省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至于吧,这个软件还行,挺方便的。

网友:
优点都是NXP写的插件带来的,缺点都是eclipse自己背了N年的,从这点上来说,还是收费的VS好,NXP也就是拿免费的招牌做做广告,真正有生产力的,还是VS这样的商业开发环境。(顺便VS也有免费版的express版本的,NXP你看看人家atmel。。。

PS:代码编辑上面的功能都是eclipse自带的,但是跟老牛车一样的速度一对冲,毫无优势。

网友:
下载很慢的。

楼主,我正在下载ftp://lpcxpresso.code-red-tech.com/LPCXpresso_5.2.6_2137.exe,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