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带宽大于80M,有什么比较好点的方案吗?

楼主:
本毕业设计需要做一个100M带宽的示波器,,请问高手有没有比较好的运放、IC和资料可以提供参考吗?谢谢

网友:
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示波器,100M带宽比较难.本科毕业设计的话几乎没有可能做出来,100M采样率还差不多. 毕竟目前国产示波器的普遍水平也就100M,只有普源出到了主流200M的示波器. 如果只是单纯的采样显示,100M也不算难,不过示波器要加上垂直灵敏度档位等信号调理,阻抗匹配,难度就大了 建议去各大IC厂商的主页看看,比如ADI,NS等,上面会提供有各种应用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么高的带宽,模拟部分很困难!

网友:
100M的采样率吧,毕设做到100M带宽,你可以自己出来做示波器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