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做LED灯的高手

楼主:
我们做的灯都是蓝色死珠的多,红色和绿色坏的很少,相对蓝色来说可以忽略。红绿蓝都是非隔离方案做的,到底是灯珠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呢?

论坛上看到以上一句话以你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否解释下你知道的;为什么蓝色的死猪就多呢;

网友:
灯和灯的电流不一样的,我想是灯的问题你说呢

蓝灯电流小

网友:
应该是灯珠的问题,绿光的电性能参数和蓝光的基本一样

网友:
还有就是电压的问题,蓝绿的方片电压范围基本是3.0-3.4,有的原片的范围就大了到2.9到3.8都有可能。也许你的蓝光的电压没有仔细划分 ,不过这中现象基本不太可能,估计是蓝光芯片的原因。

网友:
嗯其实我知道探路者知道的呵呵,这些芯片都是配合不同的荧光粉做的颜色灯吧,如果是相同的芯片,那么电压应该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