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和节能灯的区别--如何取代

楼主:
LED灯可能最终都会取代节能灯的,我现在正在整理一些材料;关于LED灯壳的型号如何去取代节能灯的某个型号;

譬如 我说MR16,是不是意味着这有可能是LED驱动外壳,也有可能是节能灯的外壳。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还有E27 E26 LED灯‘;如果可以附上图片的更好。方便理解

我的邮箱是czf0408@163.com

网友:
一,节能灯是白炽灯的进步

    众所周知,白炽灯是爱迪生的重要发明,这个发明使人类从此告别了黑暗,迎来了光明.但是白炽灯太耗电了,它大概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能量才变成了光能,其它都是热能白白的被浪费掉了.所以人们都在想办法要用新的光源来替代白炽灯.节能灯就应运而生了.由于它相比其它光源而言便宜又好制作,所以就得到了大量的应用,有逐步取代白炽灯的趋势.

二,节能灯的发光原理

    节能灯的两极是普通的钨丝.钨丝通电发热后,就能发射出电子.在灯管两侧加上比较高的电压,形成电场,这些电子就会在灯管里被加速,形成有一定速度和能量的电子流. 灯管是被抽成真空的,里面充有汞,就是我们称为的水银。在灯管通电发热的情况下,这些水银从液态蒸发就变成了气态.形成游离状态的汞原子。电子流中的电子以一定速度打在汞原子上,使汞原子受到激发,变成激发状态的电离子.称为发生了阶跃,激发状态的汞过了很短的时间就自发地回落到原来的状态,同时释放出紫外线光,紫外线光不能用来照明.于是我们在灯管的内壁涂了一些荧光物质,在紫外线光的轰击下,荧光物质受到激发以后,就能发出比较自然的光线,可用于我们照明。市面上较常见的节能灯管有一般的普通灯管及渐为主流的三基色灯管,和白炽灯泡相比都有省电的优点。所不同的是普通灯管的显色性偏低,而三基色的灯管则呈现出自然的阳光色,并且在显色性及光效率上都更胜过一般的普通灯管。从上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汞在节能灯管中是起中介作用的,没有汞节能灯就不会发光。每支灯管里的汞是很少的,笔者的工厂就是生产节能灯管的专业厂。据查:一支管径为36毫米的粗管径荧光灯含汞量在25~45毫克,一支管径为26毫米的细管径荧光灯含汞量为20毫克,一支管径为10毫米的紧凑型荧光灯含汞量为10毫克。汞在常温下呈液态,是一种易流动的银白色液态金属。汞在荧光灯管里作为气体放电介质而存在,不但提高了灯的光效,而且丰富了光源的种类。所以目前的节能灯光源都含有汞。由于汞的沸点很低,在常温下即可蒸发,废弃的荧光灯管破碎后,立即向周围散发汞蒸气,瞬时可使周围空气中的汞浓度达到每立方米10~20毫克,国家规定的汞在空气中的最高允许浓度为每立方米0.01毫克。它还可以随着空气而流动.一旦进入人体的汞超过某一阈值,就会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造成对身体的极大危害。汞进入人体后很难被排除。笔者工厂的工人有十多年没有接触汞了,但现在检查身体汞的含量仍然很高,而且随时都还在打排汞针。所以笔者对节能灯有种本能的恐惧。其实含汞照明灯在使用过程中一般没有什么污染,污染主要是报废后电光源被随意丢弃,破裂造成汞扩散到空气中,危害人体健康,污染环境。由于回收困难和回收价值太低,加之它还有许多的其它弊病,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淘汰它。

三,节能灯有些什么缺点

1,生产过程中和使用废弃后有汞污染,目前西方国家对汞污染是相当的重视.国人也越来越认识到了汞污染的危害性.

2,由于是玻璃制品,易破碎,不好运输,不好安装.

3,其耗电量还是嫌大了些.

4,容易损坏,寿命短,节能不省钱这句话就是它的最好写照.

四,LED灯有什么优点

1,节能. 白光LED的能耗仅为白炽灯的1/8,节能灯的1/2.

2,长寿. 寿命可达10万小时以上,对普通家庭照明可谓"一劳永逸".

3,可以工作在高速状态.节能灯如果频繁的启动或关断灯丝就会发黑很快的坏掉.

4,固态封装,属于冷光源类型。所以它很方便运输和安装,可以被装置在任何微型和封闭的设备中,不怕振动,基本上用不着考虑散热。

5,LED技术正日新月异的在进步,它的发光效率正在取得惊人的突破,价格也在不断的降低。一个白光LED进入家庭的时代正在迅速到来。

五,为什么首选楼道灯来应用LED

1,目前比较而言,LED的售价还较高,楼道灯是共用设施,共同承担大家就能接受。

2,楼道灯现在普遍是使用白炽灯,若换用LED灯,节电的效果就特别明显。

3,楼道灯在白天是熄灭的。晚上就频繁的启动或关断。不要说是节能灯,就是白炽灯都会很快的玩完。但是LED灯却是不怕,因为它的发光机理与白炽灯和节能灯都不同,就恰恰非常的适应在高速的开关工作状态,绝对不会因为是这个原因而损坏。

4,LED灯的寿命很长,就免除了楼道灯经常需要维修的尴尬状况。

六,LED灯能直接替换现在的楼道灯吗?

      不能。由于现在大家使用的楼道灯是白炽灯,根本就无法用LED灯或节能灯去替换,所以如果要换用LED灯就必须也要同时换用声光控开关。现我公司有专用的一体化的LED声光控楼道灯,直接就使用220V的市电,非常方便使用。

      目前我公司正受有关单位的委托,起草LED楼道灯的技术标准。技术标准一旦被国家建设部选中,就会成为楼房建设的基本标准来执行。在这个标准中,我们将强烈建议楼道灯的使用电压用直流的24V,其好处和原因我们会另文介绍。

      随着技术发展和成本的降低,LED灯取代节能灯也就成为必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