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表里实现记录多人成绩的功能

楼主:
新人问题

想在一个最简单的停表里面    添加一个可以 连续记录4个人时间的功能

通过按按钮  可以查看时间记录    在4个人成绩之间切换

麻烦大大们给点思路    有程序更好。。。

网友:
用单片机就可以啦。用内部的定时器,关键是时钟源要精度高点,另外,单片机的运行速度越高,对精度也有帮助。通过LCD等进行显示。如果你是长时间测量的话,那当然加一个时钟芯片就更好了。最后通过加减就可以得出测量时间。

个人认为步骤入下:
(1)首先掌握使用定时器和LCD等的显示媒介。
(2)先做出测量一个人的方案。
(3)让后再增加几个数组,按键切换,问题就基本完成了。

纸上谈兵永远是无敌的。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人问题 想在一个最简单的停表里面    添加一个可以 连续记录4个人时间的功能   通过按按钮  可以查看时间记录    在4个人成绩之间切换   麻烦大大们给点思路& ...

让后再增加几个数组,按键切换

关键就是这个不会

我刚学,是老师出的题目,就是纸上谈兵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