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343 USB海量存储驱动方法,实现内部32k flash 读写操作(例程解析)

楼主:
usbmsd_rom例程解析:

1、将指针映射到片上驱动程序表中:

ROM ** rom = (ROM **) 0x1fff1ff8;

2、设置设备类型和信息:

MscDevInfo.idVendor = USB_VENDOR_ID;

  MscDevInfo.idProduct = USB_PROD_ID;

  MscDevInfo.bcdDevice = USB_DEVICE;

  MscDevInfo.StrDescPtr = (uint32_t)&USB_StringDescriptor[0];

  MscDevInfo.MSCInquiryStr = (uint32_t)&InquiryStr[0];

  MscDevInfo.BlockSize = MSC_BlockSize;

  MscDevInfo.BlockCount = MSC_BlockCount;

  MscDevInfo.MemorySize = MSC_MemorySize;

  MscDevInfo.MSC_Read = MSC_MemoryRead;

  MscDevInfo.MSC_Write = MSC_MemoryWrite;

网友:
3、初始化 USB

  DeviceInfo.DevType = USB_DEVICE_CLASS_STORAGE;

  DeviceInfo.DevDetailPtr = (uint32_t)&MscDevInfo;

4、使能 32位定时器 1CT32B1)和IOCONFIG 模块

  LPC_SYSCON->SYSAHBCLKCTRL |= (EN_TIMER32_1 | EN_IOCON | EN_USBREG);

5、初始化 USB 时钟和引脚:

 (*rom)->pUSBD->init_clk_pins();

6、

 (*rom)->pUSBD->init(&DeviceInfo);   USB 初始化

  init_msdstate();                  初始化海量存储状态机

#define init_msdstate() *((uint32_t *)(0x10000054)) = 0x0  (*rom)->pUSBD->connect(TRUE);

 (*rom)->pUSBD->connect(TRUE);  连接USB

网友:
7、设置USB中断

void USB_IRQHandler(void)

{

  (*rom)->pUSBD->isr();

}

8、等待USB中断

while (1)

      __WFI();                                /* Loop forever */

}

网友:
usbmsd_rom程序下载到板子上,插入USB线连接PC,经过枚举过程后,在“我的电脑”里出现一个新的移动盘,盘符LPC1343 USB 如下图:

打开属性,发现实际可用容量为14kB

打开此盘,里面有一个只读文件:README.TXT 。如图:

打开文件,里面有两行英文 ,如图:

网友:
盘符和README.TXT文件,可以直接修改,但重新连接USB后,又恢复原样。如果想真正修改盘符,或改写README.TXT文件内容,可以打开DiskImg.c文件,里面定义一个数组DiskImage[MSC_MemorySize],盘符及READMA的文件名,内容都在里面,找到连续数值0x4C,0x50,0x43,0x31,0x33,0x34,0x78,0x20,0x55,0x53,0x42,0x28,这就是盘符,0x4C,0x50,0x43 就是LPC 的内码,0x31,0x33,0x34,0x78 大家一看就知道是 134x ,依次往下0x20 是空格,0x55,0x53,0x42,USB.

文件的内容在最后,请大家对照码表,修改就行了。我已经在附件程序里标明了。

我更改的盘符:

网友:
你很强啊!!!

很强啊!!

网友:
还没有试,不过看那个图就比较酷

网友:
呵呵,谢谢发表

很棒,Very Good.

网友:
收藏。
以后有用

网友:
哈哈,LPC1343的优点给楼主发挥的如此淋漓尽致。顶一个。

网友:
写得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
饿,我用的是MDK。。。现在没事做,搞个玩玩。

网友:
存储

阿飞大师傅

网友:
很强悍,一定要顶

网友:
我就纳闷了……

我就纳闷了,这程序貌似并不能对32k的flash进行读写啊,要是可以的话,按理说断电后数据会保留在flash中的,但是并没有保留啊……而是断电后数据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