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数据包学习

楼主:
以太网帧格式如下图所示:

目的MAC地址(6字节)

MAC地址(6字节)

协议类型(2字节)

以太网帧数据负载(46字节到1500字节)

协议类型说明:

        0x0800:IP协议数据包

        0x0806:ARP协议数据包

        0x0835:RARP协议数据包

        0x8863:PPP Over Ethernet Discovery Stage

        0x8864:PPP Over Ethernet Session Stage

IP协议数据包结构如下页表:

IP是一个无连接的协议,主要就是负责在主机间寻址并为数据包设定路由,在交换数据前
它并不建立会话。因为它不保证正确传递,另一方面,数据在被收到时,IP不需要收到确
认,所以它是不可靠的。

以太网数据包结构 - 寻找终点,希望成为ARM的 - 如何才能做到无欲

版本号(Version):长度4比特。标识目前采用的IP协议的版本号。一般的值为0100(IPv4),IPv6的值(0110)

IP包头长度(Header Length):长度4比特。这个字段的作用是为了描述IP包头的长度,因为在IP包头中有变长的可选部分。IP包头最小长度为20字节,由于变长的可选部分最大长度可能会变成24字节。

服务类型(Type of Service):长度8比特。这个子段可以拆分成两个部分:优先级(Precedence)和服务条款(TOS)。TOS(前三位)目前不太使用。而Precedence则用于QOS应用。(TOS字段的详细描述RFC 1340 1349)

    8个BIT的含义是:
    000                          前三位不用
    0                         表示最小时延,如Telnet服务使用该位
    0               表示吞吐量,如FTP服务使用该位
    0               表示可靠性,如SNMP服务使用该位
    0               表示最小代价
    0               不用

IP包总长(Total Length):长度16比特。IP包最大长度65535字节。

标识符(Identifier):长度16比特。该字段和Flags和Fragment Offest字段联合使用,对大的上层数据包进行分段(fragment)操作。

标记(Flags):长度3比特。该字段第一位不使用。第二位是DF位,DF位设为1时表明路由器不能对该上层数据包分段。如果一个上层数据包无法在不分段的情况下进行转发,则路由器会丢弃该上层数据包并返回一个错误信息。第三位是MF位,当路由器对一个上层数据包分段,则路由器会在除了最后一个分段的IP包的包头中将MF位设为1。

分段序号(Fragment Offset):长度13比特。该字段对包含分段的上层数据包的IP包赋予序号。由于IP包在网络上传送的时候不一定能按顺序到达,这个字段保证了目标路由器在接受到IP包之后能够还原分段的上层数据包。到某个包含分段的上层数据包的IP包在传送是丢失,则整个一系列包含分段的上层数据包的IP包都会被要求重传。

生存时间(TTL):长度8比特。当IP包进行传送时,先会对该字段赋予某个特定的值。当IP包经过每一个沿途的路由器的时候,每个沿途的路由器会将IP包的TTL值减少1。如果TTL减少为0,则该IP包会被丢弃。这个字段可以防止由于故障而导致IP包在网络中不停被转发。

协议(Protocol):长度8比特。标识了上层所使用的协议。如果是ICMP协议,此处的协议代码应为1。如果TCP协议,则此处的协议代码应为6。如果是UDP协议,则此处的协议代码应为17。

头部校验(Header Checksum):长度16位,由于IP包头是变长的,所以提供一个头部校验来保证IP包头中信息的正确性。

起源和目标地址(Source and Destination Addresses)

IP选项(options)主要用于控制和测试两大目的。

作为选项,用户可以使用也可以不使用IP选项,但作为IP协议的组成部分,所有实现IP协议的设备能处理IP选项。

UDP报文结构如下表:

     UDP源端口号(16位) UDP目标端口号(16位

     UDP长度(16位) UDP校验和(16位)

     数据区

使用wireshark软件捕获网络数据见图

网友:
现在还弄不懂,先留个记号

网友:
强烈的支持来讲学啊

网友:
以太网哪里弄不懂了,可以问我……

网友:
如何用以太网连通你的大脑,tell me!,o(∩_∩)o

网友:
世界是网络的。以太网大有前途。

网友:
我看着还是有点迷糊,到底怎么发送数据,以什么开始以什么结束呢

网友:
很有前途的通信方式!!!

网友:
我想问下,那TCP协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好东东

路过看看:D

网友:
加一句,IP包头长度4位,这个长度是以4字节为单位,最大长度是60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4位来表示,所以这个值最大是15,所以是60个字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问题啦。。。求  教

网友:
哎。。。我的在外网可以ping 得通,但是访问不了。啥个回事啊。QQ122825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