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别买AMD的CPU啦

楼主:
昨天帮老婆同事看她家电脑,AMD的CPU,开机画面不出,主板了没动静,内存DDR2插上没插一样,显示器没坏但插上无信号,根据我已往的经验,是CPU烧了,因为我以前遇到过一次,AMD看似便宜,其实是费钱,查其原因原来是风扇散热松了,大路不平有人铲,我想起我那台AMD烧的经历,当时我清灰,动了下风扇散热片,然后现象同这一样,我从那以后我就选择INTEL,我不是INTEL的托,我只是个有良知的老百姓,大大的良民,但我看不惯AMD的烧CPU,老百姓攒点钱买个电脑,还烧CPU,INTEL在没风扇情况下就有保护的,一般情况下烧不坏的。

希望大家不要买AMD,因为你怎么只到哪天风扇不转。:L :L :L

网友:
不是吧!!AMD便宜!!!

看你有钱没有啦就!!!

网友:
这么说穷人买AMD,富人买INTEL啦

那我就是富人啦:D :D :D

网友:
我的AMD超频着用,也快3年了喔,没出过问题蛮好用的呀:@

网友:
不是吧。LZ等CPU冷下来你再试试看。
现在AMD的在温度控制方面已经做的蛮好了的啊。
一过热它就会自动停了。现在应该不会出现烧CPU现象了。
烧CPU那是N久以前的事了,大家可不要再用老眼光看人家哦~~~~~~
AMD的CPU发热量相对INTEL大到是真的。

网友:
AMD与同价位的INTEL不知道要强多少。。。。。

网友:
幸好我没遇上这种事

网友:
我是个实在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么三次都烧AMD,为什么不烧INTEL

:@ :@ :@ 现在的比分是3:0;P

网友:
INTEL 呵呵  随大流了

网友:
个人认为两家的CPU各有优点啦,另外还要看你整机的配套性能。因为我是电脑菜鸟,所以我觉得CPU烧了,主板是不是也应该会有原因,或者付点责任。我在一家公司,见到过几台龙芯,相当低调的CPU啊,没有人评论。;P

网友:
我看 这个未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 现在的比分是3:0;P

超25%频率,没啥问题啊,烧cpu,只能说明你的主板不行,做温度监控上没处理好,在cpu温度过高的时候没有去断掉电源,相反还把u给挂料。温度的监控是有主板的韧体支持的,主板、主板啊@@@

网友:
我这个人要结果不要过程

现在无论是主板,还有风扇,AMD我看到的就烧三个,INTEL一个没烧,这还不说明什么问题么。死看不上AMD,没到的举手。人家辛苦攒的钱,就因为比INTEL便宜点就买AMD,没想到火烧连营七百里,这就是穷人的逻辑。

网友:
AMD与同价位的INTEL不知道要强多少。。。。。

这个要看强在某些特定情况的,目前来说,性能方面不会有很大差距的,但是,如果你想稳定,必选intel,这个目前来说还是铁律,办公的做CAD的,稳定压倒一切,你不想还没存盘的东西因为重启而消失吧,不争好坏,作为打游戏的,重启下清空下内存也不是坏事,烧么正好可以升级买更好的,何况游戏要求越来越高呢,不升级赶不上趟阿。
以上观点,无需争论,本人一介菜鸟,就事论事而言,呵呵,说白了,我只使用intel,原因很简单,身边朋友很多原先使用AMD的,3年左右基本都换intel了,故障也就两,烧U,时常开不了机,要重启N次才开亮,也不说INTEL的好,但是作为银子少的,总希望多用两年的,谁叫俺穷买不起时髦机器呢。

网友:
我的CUP也是AMD的,前一段时间,我的CPU散热片松啦,都不会烧CPU,只是保护啊!!!

网友:
可能是楼主的RP问题哦!!哈哈!!~~(玩笑)!~~

网友:
听听电源启动没有,如果电源没启动需要给电源复位下再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个例而已,INTEL一样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