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ARM9好还是ARM11好?

楼主:
请教前辈:我想学嵌入式,是不是有必要买一块开发板?哪个开发板便宜又适合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先学习一下ARM9,比ARM11来说要便宜点!
如果你对ARM7已经掌握很好了,那么学习一下操作系统是可以的!
可以考滤买个开发板吧!

网友:
ARM11对于学习来说有点鸡肋了,贵!

去年年初好多高端手机还是ARM11,现在看看高端手机还有多少ARM11?

学习的话就ARM9吧,应用层区别没有多大,而且ARM9的资料相对丰富,一找一大把

网友:
ARM9开始跑操作系统就没什么问题了.

早想玩好的,玩A4吧.

网友:
ARM11在ARM系列中已成为classic了

cortex_A系列的是高性能的,可比一些低端PC的处理器了.

网友:
刚开始建议采用ARM9 2440 等经典处理器,这些东西容易找到同伴和资料一起学习。

网友:
更加需要选择,如只是学习AMR9比较好,2440资料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