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楼主:
2 修改
2.1 工程文件结构
因为要把库driverlib.a用些.c文件代替掉,就要涉及到这些.c文件的存放问题,及其这些.c文件对应包含的.h文件的存放问题。我们在项目工程里,新建了两个文件夹,分别是driverlib与inc。
driverlib里存放相应的驱动库.c文件与对应的.h文件,如gpio.c与gpio.h。
inc里则存放的是一些与系统硬件寄存器相关的宏定义。如hw_gpio.h,hw_types.h。
因为工程里增加了两个文件夹,所以每个.c文件的头文件的包含结构,也要相应的改一下。也可能不需要修改,限于本人水平。大多数的修改都做了标记,如。
gpio.c的头文件包含结构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gpio.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例程中的头文件包含程序,注释的是流明自带的库的程序行,新加的是作者自己添加的程序行。文中使用了相对路径的写法,来指明包含文件相对于本文件的路径,便于查找,相对路径的用法,在windows的命令行窗口中直接输入:
cd ..
会有很深的体会,其用法,也会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