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算放大的问题

楼主:
见图,帮忙分析一下  如何计算输入输出呢?

网友:
滤波加积分电路

网友:
一般是根据输入端的虚短虚断,加上电压电流关系来计算的,画画等效电路看看。

网友:
建议,翻翻模建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单元,找找灵感!

网友:
一开始计算的结果和测试的结果不一致 呵呵 周六又仿真了一下 可以了 谢谢楼上的几位

网友:
你可以转化成S域来看嘛

网友:
把你的第一个帖子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