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消抖动程序有什么问题

楼主:
library ieee;--消抖动 延迟10ms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ou is
port(s,clk1k:in std_logic;
     so:Put std_logic);
end;
architecture one of dou is
signal cout4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ignal f,en:std_logic;
begin
process(s)
begin
if s'event and s='1'then
f<='1';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clk1k,f)
begin
if f='1' then
if clk1k'event and clk1k='1' then
if cout4=9 then cout4<=(others=>'0');en<='0';f<='0';
else cout4<=cout4+1;en<='1';end if;end if;
else cout4<=(others=>'0'); en<='0';
end if;
end process;
process(en)
constant a:std_logic:='0';
begin
if en='1' then
so<=a;else so<=s;
end if;
end process;
end

请大虾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能上流程图吗?直接看代码太晕了,也不容易弄懂你的思路
我一般做键盘扫描是用状态机的

网友:
else cout4<=cout4+1;en<='1';end if;end if;
else cout4<=(others=>'0'); en<='0';

这两个 end if 是不是放早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个程序不能起到消抖动的作用,看下面这个进程:
process(s)
begin
if s'event and s='1'then
f<='1';end if;
end process;
只要“s“有按下就当有效信号输入,万一是抖动产生的呢?
在VHDL写抖动程序中,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思路就是:
建立几个信号量,比如说a,b,c,设输入就是s,输出为so;
在时钟激励下,a<=s;b<=a;c<=b;
而so<=a and b and c and s;

这样就起到了消除抖动的作用。以上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
看你的程序,大概是想消S的,但是f这个信号你是让s边沿触发锁存起来了,f的清零是在计数满9之后,整个看来你没有有效的消抖,最好的办法是,不要把s信号锁存,每CLK一次直接进行if判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