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代码风格分析

楼主:
verilog 代码例程上这样写:
output so;
reg bb;

always@()
begin.......bb<= ..........
end
  assign so= bb;

为什么不直接
output reg so;
always @()
begin........so<= .............
end
这种风格 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
关注中,REG是可以直接驱动WIRE类型的,实际综合结果也是一样的
我平时也是用下面的写法的.....

网友:
我也是用下面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