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发明创造的12种方法

楼主:
世界上一些伟在的发明创造是怎么来的,有人给总结了一下大至有以下几点

1、偶然发现法 一些发明或许就是偶然的发现,如果不去思考,偶然的发现就会滑过去,什么结果也没有,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现象都有它的道理,偶然出现的事物也有它的道理,只是我们不注意罢了。可是我们抓住不放,那就可以通过它发现一些道理搞出一些发明来。 比如偶然发现光的小孔成像原理,可以研制成针孔照相机、针孔摄像镜头,近视眼罩等。 我们学校的崔沉同学就通过发现用弹簧秤在水中称物体比空中称物体要轻得多,不同物体轻的多少不同,于是研究出 2、联想发明法 有的发明,是靠联想成功的: 有一个例子:13世纪中期,英国学者培根看到许多人因视力不好,不能看清书上的文字,就想发明一种工具来帮助人们提高视力。为此,他想了很多办法,做了不少试验,但都没有成功。一天雨后,培根来到花园散步,看到蜘蛛网上沾了不少雨珠,他发现透过雨珠看树叶,叶脉放大了不少,连树叶上细细的毛都能看得见。他看到这个现象,高兴极了。培根立即跑回家中,翻箱倒柜,找到了一颗玻璃球。但透过玻璃球,看书上的文字,还是模糊不清。他又找来一块金刚石与锤子,将玻璃割出一块,拿着这块玻璃片靠近书一看,文字果然放大了。试验成功了,培根欣喜若狂。后来他又找来一块木片,挖出一个圆洞,将玻璃球片装上去,再安上一根手柄,便于手拿,这样人们阅读写字就方便多了。这种镜片后来经过不断改进,成了现在人们戴的眼镜。光矫正视力的就有青少年用的近视镜与老年人戴的老花镜,还有其他各种用途的眼镜,人们学习、工作就更方便了。培根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我们学校的杨燕翔同学因为在做家庭作业时想边做边看电视,电视机在家里桌子的后面,老扭过头去看,脖子都酸了,于是用一面镜子放在桌前来看边做边看电视,镜子里的图像是反的看起来的些别扭,于是利用两面镜子反射的方法发明出了。看到的图像就是正的了。还能有其他的用途。 3、挖掘潜力法 许多人或许会想,废弃的东西还有用途吗?如果往深一层想,有些东西是否还有别的用途或废弃的东西是否得到充分利用,挖掘潜力法就是破除守旧观念,注意被忽视事物,物尽其用。具体操作就是变废为宝,一改多用。 爱迪生悄悄地收了“参观费”:爱迪生有幢避暑的别墅,他为此而感到非常自豪,喜欢陪同来访者到这里参观,向他们介绍室内各种各样的节省劳力的设备。其中有一个地方,来访者必须经过一个绕杆才能走过去,而转动绕杆要费很大力气。一位客人问爱迪生,为什么周围都是些新的发明,而这里却摆了个这么笨重的绕杆。爱迪生回答说:“喔,你瞧,每个把绕杆转过来的人都往我屋顶上的水箱里抽入了8加仑的水。” 我们学校的吴荻秋思同学,为做科技作品电动小赛车,找的圆来做车轮,由于圆心不准车前进时发生跳动,于是想出一个平分角的办法来找准圆心,制作出了小发明《圆心寻找器》 4、移植发明法 移植发明法也可称转移发明法,就是把已知的原理或熟悉的部件,运用到新的发明上来,这种技术上的移植,是发明创造的一条重要途径,而且往往是一条捷径。 比如说汽车是现有的,太阳能电池是现有的,那么把太阳能电池运用到汽车上即车即成为太阳能汽车。这即是成功的事例。电影机的成功是直接采用了缝纫机的工作原理。 我们学校的白新城同学就是根据大的吸尘器的原理,加上黑板擦,发明既擦黑板又吸走粉笔灰的《迷你袖珍吸尘器》,可以用在生活的许多地方。 5、逆向思考法 搞发明思路要灵活,左思右想找不到出路时倒过来即是很好的办法,到过来想,用走迷宫来说明最清楚,一般人是从如口进入开始,最后到出。这样做有时很不顺利,倒过来的想法,即是逆向思考法。比如快速夹紧台钳就是发现普通台钳夹紧速度太慢,所以从快速夹紧方面考虑终于成功。另如一个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还需要光源,可手头又没有电料或来不及安装灯线,而最终目的是照亮这一块地方,那么找一块镜子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学校的王嫣然同学见同学们玩耍和收藏那种日本人设计的毫无意义的怪兽卡片,认为我们玩卡片可以把校园植物做成卡片和朴克牌,在玩的时候增加了知识,欣赏了植物花卉的美丽,多好。于是发明《校园植物图片收藏卡》,供大家收藏和玩耍。 6、希望列举法 对于身边许多事,可能都有一些希望当这些希望得到实施以后,发明也就成功了,这也是搞发明的思考方法。用学过的知识和前人的经验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这种方法和缺点列举法一样,也是选择发明题目的一种简便有效的办法。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插座很不方便如果有一种带微光灯的插座,就解决了上述问题,它的实施过程即是发明。我们的电烙铁插头上安上指示灯也是对插好没有的检测。 我们学校的李佳芮同学喜爱音乐,它从圆的笛子想到《笛子可以是方的吗》,对笛子的发音原理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获得了成功发明了方笛。 7、缺点列举法 发明的题目从何而来?有个重要的方法,就是看身边使用的东西,有什么不方便,不顺当,不如意的地方。有很多东西,当你看惯了,就会认为没有什么值得改进和发明,可是你用新的眼光去看它,同一个事物,就会有不同的看法。首先看它是否有什么缺点,如何克服,克服的过程既是发明的过程。这样就很容易找到发明的题目,经过改进,缺点克服了新的产品出来了新的发明成功了。 我们学校的李文理同学在学习使用显微镜时,发现显微镜只能观察光能穿透的物体,这个被观察的切片必须切得很薄很薄,成为单层,厚了就一团模糊。能不能不用光穿透物体观察物体的表面呢?通过研究和试验,终于发明了《显微镜彩色表面光源》。 将错就错也成功:橡胶的加硫使它增加了弹性,变得更结实 就是工程师在做橡胶研究时,助手打翻了硫磺在橡胶里面,结果加工的橡胶增加了弹性,变得更结实了。于是有意加入硫磺在橡胶里的技术被广泛采用。使车轮更结实。所以并非所有的错误都会留下遗憾,有时候将错就错,头脑灵活机动,注意观察,也能别开生面,获得成功。 8、适应需要发明法 了解我们身边有什么需要,也是我们寻找发明目标的重要途径,经过仔细观察,充分调研,抓住生活、工作、学习中的某些需要,下工夫进行研究,就能创造出受人欢迎的产品。 海边游泳后休息时如果有一个枕头是最好的事,充气枕也出现了,由于它轻浮在水面上人们就想它做得更大让人躺在上边,于是充气床应运而生。 日本的安藤每天都看到许多人在车站旁的饭馆前排队,等着吃热面条。有一天,他突然灵机一动:如果能生产一种“只用开水一冲就可以吃”的面条,估计居家旅行者都会愿意大量购买。于是,他毅然确定了开发“方便面条”的发明课题。安藤百福马上投入发明试验。他买来一个轧面机,为了实现“方便、简易”,他想到“油炸”,这样,可以很快就把面条炸干,便于贮存。面条在油炸后自然会出现很多细孔,这些细孔在热水浸泡时起到吸水作用,可以使方便面很快变软,油炸后的面条味道还会更好。在这期间,他还发明了添加调味料的方法,使自己的方便面味道鲜美、可口。经过长达3年的苦心钻研,安藤百福终于研制成功了“鸡肉方便面”。现在方便面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 我们学校的白新城同学有学校午餐吃面条时发现,用筷子挑面没有汤,需要另外舀汤,使中午分餐时同学们排长队,耽误吃饭时间,于是想发明一个既能舀面又同时舀汤的勺子呢,通过制作和试验,成功发明了。《舀面勺》 我们学校张宇翔同学为了让人们能方便地了解我们生日的星座,用他熟悉的电子技术设计发明制作了电子循环指示的作品《我们生日的星座》,使我们对为什么用天上的星座来作为我们的属相。它的科学原理是什么一目了然。

网友:
9、触类旁通法
    把这一个换成那一个如何?提出疑问再搞发明时极为有用,在实际生活中,当你碰到困难时寻找“代用品”这一思路往往能使你摆脱困境,取得成功。
    比如黑耳栽培,木耳本来生长在野生死椴木树干上,后来人们在椴木段上栽培成功,有些地区缺乏木材,有人研究用锯末栽培取得成功,有些地区锯末缺乏又研究用作物秸杆又取得成功。经实验都是可行的。
    我们学校的聂铭同学为了减轻测量和划线的辛苦,设计了《自动计数的》,使用测量用圆形的滚轮,并用计算器自动计数的旋转测距器。
10、分析借鉴法
    分析一些发明的诞生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对周围事物进行仔细观察,其次,从中找出可贵的某些特征,最后将此特性运用于自己研究的事物之中,这种方法产生的发明也是屡见不鲜。
    张宇翔为了解决测试集成电路元件的需要,自己发明设计了《音乐电路元件测试器》的仪器,获得优异的比赛成绩。
    年轻的父母想看新鞋是否适合宝宝的脚,而宝宝穿上大小合适的鞋就不会出现脚趾弯曲或变形的情况。于是产生了透明的“透视鞋”这种鞋在材料和样式上与普通鞋并没有什么两样,惟一不同的就是它的鞋底有一部分是透明的。这种鞋虽然看起来很平常,但却被称为造鞋史上的一场革命。11、扩展用途法
    前边说到充气枕头的发明,后来被引进家庭卧室的沙发和床也不可以用充气垫来制作吗?平时放掉气收起来,当来人时用电动充气泵充上气就满足了坐和休息的需要。于是气座垫,充气沙发就产生了12、反面求索法。
    国外一家公司专门为在高热环境下工作的人设计了一种鞋。该鞋的衬里选用了隔热性材料,鞋帮与脚之间留有较大空隙,使人在行走时产生一股空气流,脚部受到空气流作用,会感到凉爽舒适,使在高热环境中工作的人的双脚不再受高温之苦。
    意大利研制的“会呼吸的鞋”,解决了长时间运动,鞋内就会因脚汗而潮湿,发出阵阵汗臭这一问题。这项技术的核心是将带有微孔的防水透水薄膜作为“芯片”嵌入带通气孔的鞋底,薄膜微孔的大小既能使鞋内的热气顺畅地排出不留汗味,又能阻挡外面的水渗入,因而起到防水透气的作用。

网友:
很有意义和启发,谢谢

网友:
我觉得没想法了就应该去看看其他科目的文章,譬如生物技术啊,人文之类的,然后使劲往电子方面靠。这样也许能稍微改变一下切入角度吧。

网友:
看看 思维不懂

网友:
   有些空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