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单片机的EEPROM读写出现BUS fault

楼主:
STM32单片机的EEPROM读写出现BUS fault.不知谁有同类应用的经验.

网友:
简化化码如下:

Config_Init();
   //s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Config_Write();
   sEE_WaitEepromStandbyState();
   Delay(20);
   //Config_Read();
   Config_deInit();

在Config_Read();没注去以前就老出错,大约是五次操作中就有一次出错.
别读写用的都是STM提供的示例代码.的调用.  sEE_ReadBuffer((uint8_t*)Config_Buffer, sEE_Config_ADDRESS1, (uint16_t *)(&NumDataRead)); NumDataRead不能返回大于0.
NumDataRead是在一个DMA的中断处理中,没到处理完时被写成0的.当出错后,程序就死在这个等待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在用,读E2使用,目前看你的程序不能分析出问题,你可以先使用例程试试!
出错后你的程序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出错后,无操作,bus fault中断处理为死循环

你通党如何处理hard fault调用复位中断例程处理不了这个fault

网友:
出错后,无操作,bus fault中断处理为死循环

通常的处理是不是用看门狗,不过我在调试找问题中,所以没用看门狗.主要是想找出是什么地方出的错.再有说想问一问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首先你如果可以仿真看看到哪里出现的,看看是否有地址越界或者变量在使用时有问题的,你是怎样使用DMA的

网友:
低层的代码是ST自带的应不会有错

DMA,我都没看ST是如何配的,自已感到是EEROM用的IIC总线上出错,进而出现BUS错,再引起Hard fault.关键是这断代码我通过按键是可以让它反复运行的,有时运行会出错,多数时正常.自已的感觉是与EEPROM的写缓冲有关,在写入后立时读时,程序反复运行会卡死,有待我自已去记证吧.

网友:
bus fault如何处理.

大约重起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