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数码管驱动电路的理解

楼主:
一个数码管的驱动电路

这是我的51板子上的一个数码管的驱动电路。

是个四位数码管,8个段码直接接IO口,四个共阳极各自通过一个9012扩流驱动。

先上图:

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很容易理解:

三极管工作在 开关状态。

(个人感觉那个4.7K电阻有点多余,要限制B-E级电流,那个100欧姆的发射级电阻已经够了。)

简单地说一下工作原理:

当基级为高电平(由单片机IO口提供),B,E级均为高电平,这个时候三极管截止,CE两级之间有压降,所以,C级为低电平,不能点亮数码管;

当基级电流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此时,CE两级接近导通,于是C级为高电平,能点亮数码管。(只要8个段位相应为低电平)。

网友:
PART 2

这个电路本身没什么复杂的。开始我也没留意,但是在做实验的时候,我意识到一个有点奇怪的现象:
当时我是用四位数码管显示“8051”这四个数字。我发现,“1”字特别亮,很明显亮于另外三个数字。
一开始我以为是 点亮的时间 不均匀,特别是它出现在最后一位,在循环的程序里,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 最后一个或者第一个,所以我又仔细看了一下流程图,但看来看去,始终觉得,不会啊,虽然点亮最后一个位以后,有几条指令多出来要执行,但是,相比于延时的十几几十毫秒而言,那也太微不足道了。
我还试过调长调短 延时时间(以增大或者减小 这多出来的时间的影响)。但是都没用。
后来,第二天我忽然想到,也许问题不是出在软件上,而是出在硬件上。因为我记得它的电路图。
现在回头看看这个电路图,你会发现,如果把数码管拆成8个发光二极管,你可以看到,它相当于是8个发光二极管并联接在 C级和地之间(如果8个都点亮,要是点亮的段位少,那就相当于并联的发光二极管少了。)
而这恰恰是问题所在。
在相同的软件下,我们看看。
上面那个电路图,我们可以初步估算,三极管导通时的集电极电流。
IC=IE=(5V-0.7V)/100欧姆=28mA.
而问题却是,在显示不同的段位的情况下,由于点亮的发光二极管数目不一样,所以平均分摊的电流也就不一样。
说得具体点,可以这么想。
由于N个(N<=8),发光二极管各自并联再 在 C级和地之间。
首先,它们并联,所以它们的两端电压必定一致,故而流过的电流也必定一致,最终结果是N家平摊总电流,总电流就是C级电流。

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在0到9这10个数字里,大多数数字的段位在5到6左右,除了1,4,7少,特别是1和7,只有2和3 段,所以,当显示这两个数字的时候(特别是1),会感到明显亮。
这个,至少在这个地方,跟程序无关,而是硬件决定。

网友:
PART 3

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难。
无论是PNP管还是NPN管,都一样的思路。
那就是不要把数码管的8个段串联在三极管的C级和地之间(NPN的话应该是和电源之间)。把恒电流分配改成 恒电压 驱动。
但是这样,每个段位多要加一个大小适当的限流电阻。废话少说,先上图。

如图所示,因为没装什么仿真软件,直接用画图画,画得有点恶心。
那两个圈圈表示发光二极管(数码管里的几个段位),地表示相应段码被置零时,(如果都为高,这个时候,它有等于没有,因为几乎没有消耗电流,准确来说,根本不形成回路。)
这个电路图跟前面的电路图是完全两回事的思路:
这个电路的思路是,三极管导通后,共阳极的公共级直接被置高,但是,每个发光二极管取多少电流,那只跟它有没和地形成回路,大小取决于限流电阻。
这样一来,三极管本身的工作电流可以设得很小,然后,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恒定。

只不过,在心里嘀咕这个人的水平不高的同时,又在想另一个问题(因为我打算自己买数码管自己做一个小模块。)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
我想到了一个理由如下,不知道对不对,也或许还有,请大家指教。
第一个电路的设计很简单,所需器件少,PCB的设计也简单,这样就减轻了设计的难度,节省了不少成本(从论坛里某篇文章的角度看,这绝对不只是那8个电阻的成本,至少包括了PCB增加的线路带来的困难,板子的设计成本,什么的诸如此类)。
而它这么做,虽然明显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我所说的,在显示某些数字时,亮度有偏颇。
但是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10个数字里只有一个“1”,(7相对来说,其实已经不太明显,至于4 就基本没差别了。)
也就是说,仅仅是一个“1”有差别而已。
关于这个1出现的概率有多大,额,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好说,但是,至少它只占十分之一。
所以在一般的场合,其实这么干也不失为一件很精明的事情。

说了这么多,当然还是要实际动手试一下。
由于时间关系,加上手上没 四位数码管,我也懒得费那个劲,把板子上的拆下来。
但是我用了另一种方法。
我把显示的数字改成“1051”,这时,很明显看到,头尾就是要亮一点;
我再把数字改成“8052”,这个时候大家都一样,相对比较暗一点。
可见,至少,在这个问题里,亮度与延时长度无关。
当然,我现在就遇到了延时长短造成的亮度问题,也已经搞定了。

网友:
其实关于这个 数码管 的驱动,特别是动态驱动,就算只是普通的显示场合,如果想要结果稍微让人满意一些,加上配合在单片机程序里,还有不少的细节问题值得探讨。比如我昨晚在做的事。但是限于时间和主攻方向,我会有所取舍。但是不管如何,一有什么情况,定会随时上报给组织滴!!

网友:
一个简单问题了,限流不能限在共公端.

一个简单问题了,限流不能限在共公端.你可以把abcdfg这样的IO口变成扫描的,用三极管做选择亮与不亮.用占空比去调整亮度.我试过,LED的过流能力不差,其主要限定在平均电流上,这样做在时间上是无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我觉得公共端那个位置,它并不是限流,那里只是提供必要的电流。
我的意思是,它的段位没有限流而已;

至于调占空比这个,,额,这个应该是延时的问题,还没来得及仔细修改程序。
但是我是弄了一下,的确可以提高亮度

网友:
本来就是:公共端不应该有电阻,而8位笔段必须要电阻。这是你的错。

网友:
这么细节的东西都能分析的如此透彻,赞~

网友B:
 如果俺是老师做评分的话,这篇绝对是高分的。因为LZ通过实验观察和较深的思考,注意到了下面两点:
 ①.基极电阻4.7k是否必要?
 ②.限流电阻可不可共用?
 ②道出了LED亮度不均的原因,①再延伸讨论就会涉及到三极管共射放大器和共集放大器的区别。网上常见有毛病电路在流传,甚至包括有些“学习板”也经不起细评,这是最容易误人子弟的。
 这个电路原理很普通,而对于貌似简单之处做深入理解,则是难能可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这个,其实我想说,这个板子是买的,不是我做的,呵呵。
电路太复杂了,做不了,买现成的。;P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叔这么高的评价哈,嘻嘻~~
顺带回答一下大叔LX的SJL2000,关于这个问题,额......
这个,其实,主要是偶比较死脑筋,老在一些细节枝末上 纠结。
偶尔感觉这样速度太慢了,不过,没办法的事,天性是这样。

网友:
那个4.7K电阻要吧,我试过没要数码管亮不起来,但没想LZ那么深入探讨了,惭愧惭愧

网友:
买的板居然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俺是老师做评分的话,这篇绝对是高分的。因为LZ通过实验观察和较深的思考,注意到了下面两点: ①.基极电阻4.7k是否必要? ②.限流电阻可不可共用? ②道出了LED亮度不均的原因,①再延伸讨论就会涉 ...

请教一下仙猫老师:

1、管子做开关用,基极4.7k电阻在L高电平时可以限流,去掉会有什么影响么?

2、三极管共射放大器和共集相比,输出阻抗小带负载能量好,但是如果用作开关还有很大区别么,我个人赞同辛昕所言“无论是PNP管还是NPN管,都一样的思路”。呵呵是不是我没有理解您的深刻含义?

另外,提个思路:在1和7的灯上并联一个较大的电阻,这样可以分担一定的电流,使其看起来不是很亮。当然了,这样会造成显示8等数字时并联电阻的灯较暗,不过随着点亮灯的增加,串联主干道上电流减小,并联电阻上分得的电流减小,对亮度的影响也会减小。具体的还需要根据实际感受来调整。

呵呵,在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想点歪歪路调整折中还是比较常用的啦,之前遇到过一排指示灯中有个别很亮的现象,在不换灯的情况下就是并联个变阻器调整其亮度和其他灯一样的,楼主还有兴趣可以试试啦。

网友:
在网上找了一篇相关的文献,

文章中提到了一个简单的LED亮度不一致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编程调整流过LED的电流I和控制时间T的乘积是一定的,,这样所有的管子亮度就一样了。

发出来大家看看。FYI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需要。
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输入回路,从输入端到(如果有的话),4.7K电阻到B级到E级,到E级电阻到地。
这是输入回路,这一条回路,我们只关心 基级电流。
按照KVL,可以这么算,输入电压,减掉0.7V,然后另外两部分电压耗在两个电阻上
这里是关键。因为两个电流是不一样的,而且,相差至少几十倍(像8050这种,一般4,50),而如果是90系列的话,至少上百,更经常去到200到300多。
这样一来,基级电流就会显得很小,它分到的电压也会小的可以忽略。
比如说,如果是100倍,那那个100欧姆的E级电阻起到的作用就相当于 100倍的100欧电阻,就是10K(以计算基级电流的话),与之相比,那个4.7K的电阻相比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这里两个数值显得差别不很大)但你想想,如果我需要那4.7K,我何不把100欧电阻变成147?
我的解释可能有点罗嗦。
简单地说就一句话:
因为 基级电流 和 E级电流相差上百倍,所以,基级电阻的作用无足轻重,干脆不用更好。
另外,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离散性很大,实际计算时不好算。通常来说,都直接用E级电阻,这样可以使计算简便,并且可以随意用任何型号的三极管,也不怕参数离散性带来的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奇怪,只是让我知道了那个 小店主 的本事不过如此而已。
也或者是,人家在这方面没花太多心思,都做生意了,还管那么多干嘛?
估计他的图是网上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我也想过。(但是没实际做过还)
但是我想,那也太耗费 软件资源了。
真要做到亮度均匀,还真不如加多8个电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关于第一个问题。
我的意见是:
4.7K是可以用来限流的(不过它是限制输入电流),但是,100欧电阻也可以啊?
而且100欧电阻起到的作用会更大——具体解释详见我16L的解释。

至于第二个问题。
额,这里,PNP还是NPN都是共射极,没有共集电极。

至于最后一个思路。
这个,你说的 1 和 7,是不是指它相关的段码?
那个,至少不是个通用的方法,制造上估计也挺麻烦,还得分辨不同位置不同阻值。
另外就是你自己也提到了,在显示别的数字时,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1、试算一下:如果短路基极的4.7k,那么拉低基极驱动三极管时,发射极电位只比基极高一个b-e结压降,电流就都跑基极去点不亮灯了。
 找不到7段码LED的资料,按通常的正向压降为2V左右计算,且点灯时三极管c-e饱和,那么发射极电压应为2.3V左右,基极电压约1.6V。设控制三极管导通的电压为0.4V(如图),那么加在4.7k两端有1.2V,基极电流为1.2/4.7=0.25mA。查9012手册可知hFE≧64,只要VCC电压够,LED至少可获得16.3mA。要静态点亮LED的话一般有10mA已足够,所以可以说4.7k这个电阻值是取得恰到好处的。

2、通常开关电路用共射电路驱动好过共集,不像共集电路的三极管会饱和不了,损失掉本该加在负载上的电压。本帖的楼顶电路是共射形式,但100Ω限流电阻串在发射极而不是集电极也许设计者是有ta的考虑的,即怕驱动L1的电路的输出高电平不够,导致灭灯时LED也会微亮(这里因看不到前面的电路只好猜测)。但正像前面几位指出的那样,限流电阻不放在“段”而放在“组”上是错误的,正是各段亮度不匀的原因。

(把数码管接地是简化的示意图,实际底下还有个阴极驱动器件。) [ 本帖最后由 仙猫 于 2010-6-28 07:04 编辑 ]

网友:
假如没有基极限流电阻

那么就会有如同12楼虚V界看到的结果那样,加在LED上的电压不足1.1V,最多只有微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副图,恐怕我得好好琢磨琢磨了。

网友:
"按通常的正向压降为2V左右计算,且点灯时三极管c-e饱和,那么发射极电压应为2.3V左右,基极电压约1.6V。设控制三极管导通的电压为0.4V(如图),那么加在4.7k两端有1.2V,基极电流为1.2/4.7=0.25mA。查9012手册可知hFE≧64,只要VCC电压够,LED至少可获得16.3mA。要静态点亮LED的话一般有10mA已足够,所以可以说4.7k这个电阻值是取得恰到好处的"
仙猫老师分析的非常好,这里我在问一下,为什么要设控制三极管导通的电压为0.4V?
难道是从VCC约=3.7-4.2V(锂电),Vc=VCC-R11*Iec=3.9-16m×100=2.3V,再hFE=64,这样一路推下来的么?

单片机或3态控制元件我接触少,弱弱的问一下。

网友:
“至于第二个问题。
额,这里,PNP还是NPN都是共射极,没有共集电极。”
楼主,我说共射和共集时是说做放大器用,您说的也很对、做开关用时都是共射的。
楼主的细心分析引发了我们大家的积极思考和讨论,呵呵,建议管理员大人给您加分;另外,非常感谢仙猫老师的详细分析,也请管理员大人加威望啦。。。

网友E:
呵呵,刚才试了试评分功能,好像对我等没星星的小贝没有开放。。。
还请管理员大人操作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管是CMOS还是TTL规格,输出低电平VOL一般都是≦0.4V。 其实我忘了数码管下端还应有≦0.4V的压降,正好跟控制基极的0.4V抵消。
 顺便提一下,用于开关的电路也有做成共集的,不饱和、压降大是共集开关电路的缺点,但它也有好处就是能省掉一个基极限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刚才试了试评分功能,好像对我等没星星的小贝没有开放。。。还请管理员大人操作一下吧

刚才查看了下 没有看到有什么问题 在框框中的地方 没法评分么?提示错误信息是什么?

网友:
回soso

我加了10点威望,好像是不可以,如图。

网友:
分析问题的方法值得学习  赞

网友:
学习了,技术就是在交流中不断前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哈哈。
高中时有一次参加班级之间的 辩论赛。我是 三辩,所谓 起承转合 的 转,我们的理解是 用对方的反面观点来对付对方。

结果后来别人都说,我怎么成了250,出卖了队友,尽为对方说话——

关于讨论问题也是,有两次,我把错误的图摆出来,分析,结果次次都被认为是我自己的图,真是,,幽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嘿嘿 那就提前声明下 不是我的图

网友:
经典,长知识,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 没啥,不是发牢骚,
我只是没特别提出来而已。其实说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其实一直以来,关于三极管,我一直犯了一个错误:
我错误以为如果集电极和射极电流的大小受到电路因素的影响,被限定在一个范围,比如说,5V电源,3K集电极电阻,你撑死只能有1.6mA
我一直错误以为,如果hfe一定,哪怕在一个范围内浮动,任何时刻总是一个固定值。
我以为,这个时候,基极吸入的电流也是固定的。

实际上错了,因为它决定的只是基极所需的最小电流,至于实际吸入多大,鬼才知道。
所以,基极电阻的限流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时候没完全想太明白,现在知道了。
如果输出方式不是上拉的,输出的电压是可能不够的,或者会出现闪烁,假如IO口电平出现抖动的话。

所以,这两个电阻各有各的用途。

网友:
话说顶楼的问题就在那个发射极电阻上,典型的设计错误。
另,看着似乎把限流电阻放在公共端能节省些,但如果位数比较多,超过8位呢?

网友:
哦,原来小小的驱动电路藏了这么多知识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都懒得解释了,那不是我的图,那是我买的开发板上的图,我正是觉得怪才放上来讨论。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俺也没说是你的图。。

网友:
那电路大概也就是初学者设计的。
不过刚开始楼主的理解也有问题,对IO的限流仅靠100欧电阻是不行的,另外,后面也已经有人指出了,这种驱动限流形式是错误的,会造成亮度不均。

网友:
分析得精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计算了一下,感觉不太对,希望仙猫老师能够指正。基极电流IB=4.3/RB=4.3/4.7k=1mA 假设HFE=100 那么IC=100mA ,每个LED点亮的电流IL=(4.7V-2.0V)/R 这个IL是由IC提供的,如果LED全亮IC分成8分,如果只是显示1 IC分成2两份,这样的话是不是还会有亮暗不均的现象呢。还是我哪里计算的不对?

计算条件设VCC为5V   段码位置为了方便统一接地,应该接相应的芯片,LED工作电压设为2V,8个LED没有花全。

网友:
回复 网友J:

 开关电路的设计总是让晶体管要么饱和要么截止。既然不在放大区,Ic=hFE×Ib计算式就不成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这下子理解了,饱和状态下的放大倍数是小于HFE的,谢谢仙猫老师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分析的很透彻吗 ,我感觉没有看懂,也觉得楼主给出的解决方案原理没有解释的很清楚,问题是描述的很清楚的,按照发现问题,集电极很流源的思路。在段的位置上加了电阻就是将恒流源改成了恒压源,貌似不是这样的!

网友:
我就遇到这种问题了,不过驱动电路是驱动芯片74HC164控制段选,74HC138控制位选,没有加限流电阻,动态扫描的时候显示1的时候比显示其它数字要亮。LZ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这种事,说起来就是,平衡而已

网友:
楼主,有简单的驱动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