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楼主:
哪位朋友帮我写一下这个数字电压表的C程序 显示0--10V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不清楚啊,LS弄个清楚的大家帮你分析啊!

网友:
单击图图放大就可以了   还有啊 那个三角形的元件要什么芯片啊

网友:
用AD转换

看不清你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