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题应该怎样计算?

楼主(2010-06-21):
这道题应该怎样计算?
有一台500VA的控制变压器,高压侧380v,低压侧127v,负载为60W的感性负载,功率因数是0.5,求变压器的一次电流和二次电流。这台变压器能否长期带这一负载?
变压器

网友A:
首先二次电流可以计算出来,127×I2×0.5=60,可以求出二次侧电流,再根据变压器的变比可以求出一次侧电流,只与能否长期带载,主要看电流是否超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