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转速达不到的原因

楼主(2010-06-21):
请教伺服电机转速达不到的原因
一款伺服电机,其他性能看不出有问题,就是运行的时候达不到额定速度。电机铭牌上标的是3000RPM,但实际驱动器能驱动电机的空载速度最大也只能到1500RPM左右。驱动器和电机的参数核对过也看不出什么问题(电流,功率,扭矩等等),不过有个参数驱动器里设置电机极数8pole,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参数的问题?
电机
驱动器

网友A:
电机的转速和极对数有关,伺服电机的铭牌转速数据是最大转速,实际的转速要看伺服放大器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