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据类型的疑问

楼主:
一个数据类型的疑问

程序如下:
void display(void)
{
    int y;
    uchar code rel[]={0,1,2,3,4,5,6,7};    //数码管选通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0-9
    uchar data num[8];
    num[0]=s/10000000;                    //千万位
    num[1]=s/1000000%10;                  //百万位
    num[2]=s/100000%10;                   //十万位
    num[3]=s/10000%10;                    //万位
    num[4]=s/1000%10;                     //千位
    num[5]=s/100%10;                      //百位
    num[6]=s/10%10;                       //十位
    num[7]=s%10;                          //个位
    for(y=7;y>=0;y--)
    {
  ;P2=rel[y];                              //位选输出
      ;P0=led[num[y]];                         //数据输出
   delay(4);
     }
}

我把改成程序运行就不对了.可是这里从数据类型上来讲应该是没区别的啊?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网友:
INT Y=0的位置不对
你把INT Y=0放在UCHAR DATATNUM[8]的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如何,怎么我的没出错啊???
LZ看看,你原来是不是想改成这样子啊: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s;

                          void main(void)
{
    int y;
    uchar code rel[]={0,1,2,3,4,5,6,7};    //数码管选通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0-9
    uchar data num[8];
    num[0]=s/10000000;                    //千万位
    num[1]=s/1000000%10;                  //百万位
    num[2]=s/100000%10;                   //十万位
    num[3]=s/10000%10;                    //万位
    num[4]=s/1000%10;                     //千位
    num[5]=s/100%10;                      //百位
    num[6]=s/10%10;                       //十位
    num[7]=s%10;                          //个位
    for(y=0;y<=7;y++)       //楼主是不是想改成这种格式啊???
    {
  P2=rel[y];                              //位选输出
      P0=led[num[y]];                         //数据输出
   //delay(4);          //这里我没有这个函数,所以给注解掉了
     }
}

因为我只有这一段程序,所以修改了一点点地方(红字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