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
pc一次向单片机发送5个字节的数,可在仿真时查看数组变量就不对,数组指针也不对,请教各位高手怎么解决?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inbuf1[4];
unsigned char count3;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TR1=1;
      ET0=1;
      REN=1;
      EA=1;
      ES=1;
      }

void ser ()intrerupt 4
  {
if(RI)
  {
unsigned  char  data1;
  RI=0;
data1=SBUF;
inbuf1[count]=data1;
count++;
}
if(count==3)
count=0;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a,b,c,d;
void init()
a=inbuf1[0];
b=inbuf1[1];
c=inbuf1[2];

d=inbuf1[3];
}

网友:
??????
不是一次发5个数吗?怎么缓冲只有四个。
unsigned char count3;

这里是不是unsigned char count=3;
???
应该让它等于0啊,要不然它就一直从3往向加(因为这里count++;
}
if(count==3)
count=0;
先++了),直到翻过255后才正确。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