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 奇怪的编译问题

楼主:
程序大致如下:
void main()
 ...

    while(1)
    {

        if(bGetAD)
        {
             bGetAD = FALSE;
            ADProcess();
        }
        ...

KeilC51 编译上述程序完全通过, 生成的HEX文件下载到芯片后,运行正常。

但如果将上面 ADProcess(); 一句去掉, 再编译的话,出现下面很多错误: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ADPROCESS?ADPROCESS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CALETCOMPVOL?ADPROCESS
    LENGTH:  000A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CALTEMPEREATURE?ADPROCESS
    LENGTH:  0009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LOOKUPFDB?ADPROCESS
    LENGTH:  0002H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DATA
    SEGMENT: ?DT?MAIN
    LENGTH:  0002H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PROSTATUS
    SEGMENT: ?DT?MAIN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0COUNT
    SEGMENT: ?DT?MAIN
Program Size: data=207.3 xdata=274 code=7624
Target not created

由于这个ADProcess()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子程序, 不可能将这里面所调用的子程序全部删去,

头痛死了, 不知如何解决,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把你的源程序发上来,我给你修改!!!

网友:
把子程序注释掉不就OK了???
要用了再把注释除掉,很方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