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参考程序DAC0832产生梯形波的一个简单问题!

楼主: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为方便编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 P0 //宏定义,将P0 口定义为0832输
入数据位
sbit _WR=P3^6; //定义P3.6为数据写入位
sbit CS=P2^7; //定义P2.7为DAC0832 片选位
void delay_run() //数据载入延迟
{
uchar jj;
for( jj=0;jj<255;jj++);
}
main() //主函数
{
uchar i=0;
DATA=0;
while(1)
{
for(i=0;i<10;i++) //产生10 个阶梯状波形
{
CS=0; //拉低片选位
_WR=0; //拉低写数据位
DATA=DATA+10; //阶梯以每次10 的增量增加
delay_run(); //延迟,即阶梯保持时间
_WR=1; //拉高写数据位
CS=1; //拉高片选位
}
}
}

这个程序中在进入WHILE(1)后,怎么能跳出WHILE程序,从新定义uchar i=0;
DATA=0;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goto 吧,要不就看门狗复位,我就能想到这两招儿

网友:
啊,正喜欢调DA,AD的时候啊:P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在循环末尾加上一个if语句
if( I=9)
I=0
类比一下另一个变量也可以这样

网友:
你想什么时候跳出来,通过什么方式,外部硬件电路还是程序满足什么条件。。。。你这么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