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的吃饭不下,,哪个帮我想个办法,,汇编的

楼主:
我现在有个按键程序    但是

  1.   123    必须在版本1中出现版本2中不能出现

2.    456      必须在版本2中出现版本1中不能出现

加起来就是5    6条语句的处理问题,,哪个知道哪个内行

很简单的

网友:
DS_2LINN:;显示第二行
        MOV        A, R6(语句1)
            ; JNB        RP_FLG.5,DSPPNL1;单行键盘此时该显示第一行则转(语句2)
        CJNE        A,#9,DSP25_DL

        JMP         DS_COM;若是DSP25则不处理闪烁

截个小小的例子   我P3.6口如果为高     语句1要   2不要
        我P3.6口如果为低     语句2要   1不要

汇编如何写

这个只是一个小片段

网友:
我汇编程序很多,,,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一节,,哪个帮我处理下

网友:
可以在程序里做一个标志位,开机时读某个引脚的值来对它进行标志。
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止在运行过程中,其它信号干扰了这个引脚的状态,
引起不必要的错误。
这个标志位可以定义成:如果为1,表示运行版本1程序体,如果为0则运行版2程序体

DS_2LINN:;显示第二行
jnb BIT_VER,VER2;**做版本位测试,如果这个位为0,则下面的跳过,运行版本2
MOV A, R6(语句1)

AJMP CON_RUN;跳过下面这一段,继续执行后面的程序

VER2:       版本二程序
; JNB RP_FLG.5,DSPPNL1;单行键盘此时该显示第一行则转(语句2)

CON_RUN:      要继续的公共程序。
CJNE A,#9,DSP25_DL

JMP DS_COM;若是DSP25则不处理闪烁

现在程序不完整,仅仅提供一个思路~~~~

网友:
版主可以弄个完整的版本不??

DS_2LINN:
MOV A, R6(语句1)
; JNB RP_FLG.5,DSPPNL1;单行键盘此时该显示第一行则转(语句2)
CJNE A,#9,DSP25_DL

JMP DS_COM

截个小小的例子 我P3.6口如果为高 语句1要 2不要
我P3.6口如果为低 语句2要 1不要

汇编如何写

这个只是一个小片段

就是个只能选一个语句的

网友:
我现在的电路就是直接有高  有低  两种电路了,分别接地和接电源,,,,分别来识别这两个状态

但是程序上如何写???

网友:
完整的程序在哪呢???

网友:
哪个帮我写个完整版本好不??非常着急

网友:
版主可以弄个完整的版本不??

DS_2LINN:
MOV A, R6(语句1)
; JNB RP_FLG.5,DSPPNL1;单行键盘此时该显示第一行则转(语句2)
CJNE A,#9,DSP25_DL

JMP DS_COM

截个小小的例子 我P3.6口如果为高 语句1要 2不要
我P3.6口如果为低 语句2要 1不要

汇编如何写

这个只是一个小片段

就是个只能选一个语句的

就把这个地方完整就可以了,,我那个汇编程序很大,,,,其他的自己搞,,麻烦了

网友:
高手我的意思是在的电路就是直接有高 有低 两种电路了,分别接地和接电源,,,,分别来识别这两个状态

但是程序上如何写???

我原来的要修改的程序已经发了,,请根据我的以上修改下

网友:
DS_2LINN:  路途1
MOV A, R6
CJNE A,#9,DSP25_DL
JMP DS_COM

DS_2LINN:  路途2

JNB RP_FLG.5,DSPPNL1;单行键盘此时该显示第一行则转
CJNE A,#9,DSP25_DL
JMP DS_COM

我P3.6口如果为高  路途1
我P3.6口如果为低  路途2

网友:
有种方式叫条件汇编,既然你要分两个版本。那么就用条件汇编写两端代码,根据版本号编译即可

A51汇编器宏处理的另一个有用的特性是根据命令行参数或汇编符号进行条件汇编。代码段的条件汇编能帮助你实现最紧凑的代码。
它也让你可以从一个汇编源代码文件产生不同的应用。

网友:
如果是根据IO高低来判断软件版本就比较麻烦,有多种情况
一,可以进行IAP在线编程,那么系统第一次启动后BOOTLOAD程序检测IO后直接删除无用代码,用空指令或者GOTO覆盖即可
二,不能进行在线编程的,那么记录一个标志位,然后在每个需要区分的代码前加条件判断跳转。比如吧标志位送入A然后减一(也可加0FFH),如果为负则跳转(溢出跳转),这样就能实现C中的IF语句。

网友:
jnb p3.6,ds_2linn    ;检测P3.6是否为低(0),如果为低(0)就跳转到路途2
DS_2LINN: 路途1
MOV A, R6
CJNE A,#9,DSP25_DL
JMP DS_COM

DS_2LINN: 路途2

JNB RP_FLG.5,DSPPNL1;单行键盘此时该显示第一行则转
CJNE A,#9,DSP25_DL
JMP DS_COM

我P3.6口如果为高 路途1
我P3.6口如果为低 路途2

LZ看来得开始学汇编了,这个是最简单的条件跳转指令。

那我顺便附上一份汇编的学习资料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