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帮我看看这个数字电压表的汇编程序哪里出错了

楼主:
哪位朋友帮我看看这个数字电压表的汇编程序哪里出错了

网友:
写出你的错误现象可以吗?

在一堆东西里找东西本就是难事.为这个花一两天去看代码???????????????
谢谢,共享.不过,无用的东东共了也没意思.

网友:
1、请LZ先仔细检查你的电路,你觉得这个电路能够正常显示吗???

2、程序出错的原因在于你前面定义名称好好的,可以使用时却又写成另一个样。如:
AD_TCK             BIT         P1.1,这是你在文件开始时定义的名称。这时读AD值时的串行时钟。

而在程序里却用了SCK做串行时钟,这个名称在前面没有定义过,当然会出错啦:
MOV     @R1,        #00H
             CLR          SCK,

在复制别人资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所定义的名称是否一样

网友:
还真有人看了,

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体,我的ALLegro打不开.

网友:
那个原理图是Protues的。是一个可以进行单片机仿真和画电路的软件(SCH可以仿真,可以画PCB不过功能好像不那么强)。